[焊接] 嫁接一支t12烙铁芯

楼主(2024-11-24):
新买的喷火焊枪用含银焊条钎焊的烙铁头,烙铁头是8mm紫铜棒化锡效果刚刚地

网友A:
铜的氧化太快,用不了两次就都烧黑了不粘锡了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特大号马蹄

网友B:
你的喷火焊枪怎么样的,我买了个不行焊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喷火焊枪怎么样的,我买了个不行焊不起来

可以做个zvs焊接,论坛好几位大神都用zvs嫁接烙铁头

网友:
这大号头是专门用来溶锡吗

网友:
T12做些异型头还好,如铲头。做嫁接,还是功率大些的C245头或白光TX1,TX2之类的。还有好多人不注意,移植的头子最好也是威乐,白光等原装头子,接好后又好用又耐用才对。一般的T12头子原装二手也不贵

网友:
我用245也做了10来根  低强度用估计以后都不用买了

网友:
7楼的坛友说的对,用旧的T12头子可以做很多异性头子,这个方法真是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喷火焊枪怎么样的,我买了个不行焊不起来

这种喷火焊枪,加2%银焊条,我用的是1mm的,买的时候送助焊剂

网友:
这么大一驼铜,热容大啊。

网友:
买了些原装头快克的,个人认为还是原装头好。

网友:
紫铜棒好用但不耐用

网友:
紫铜做,太容易烧死临时焊个大件还可以

网友(2025-03-08):
紫铜倒是好,烧死,用砂纸打磨下头子就好了。

网友:
这个热容够大,哈哈哈

网友:
烧死不怕,砂纸上蹭蹭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的氧化太快,用不了两次就都烧黑了不粘锡了吧?

只要保持上面有锡可以用很久,老式烙铁都是纯铜的

网友C(2025-05-08):
引用 楼主:
这种喷火焊枪,加2%银焊条,我用的是1mm的,买的时候送助焊剂

不错,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用,做了个936头嫁接T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用,做了个936头嫁接T12。

936的头里面有一层卡簧片  怎么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