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铁塔的拓邦保护板如何解锁

楼主(2024-11-24):
rt,买了块铁塔电池,内部做工很好无拼接痕迹,也无维修痕迹,,有几个疑惑想请教下

1、这种12000条历史记录的,是不是意味着改数据的可能性不大?
2、设置参数的时候,跳出设置失败,重新读取后参数依旧,有解吗?
3、“充电匹配”是打勾的,是不是意味着没解锁?
4、每次去掉充电匹配都是设置失败,但是后来继续读取,这个勾没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欠压保护了。 先去掉保护板给电芯补点电,接回保护板就可以设置了,去掉充电匹配就可以解封充放电了

网友B:
铁塔电池多少钱买的,电芯检测了都是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塔电池多少钱买的,电芯检测了都是好的吗?

都是锻炼过的电池,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分容过都卖得比较贵,没修过的反而便宜。
我买废品125买了一个60v20ah,20个电芯有4个彻底报废,3个也差不多了,压降比较厉害。 剩下13个+一个保护板。 4G模块已经被卖家拆走卖了。 不然4G模块也能回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欠压保护了。 先去掉保护板给电芯补点电,接回保护板就可以设置了,去掉充电匹配就可以解封充放电了 ...

已经可以充放电,但是还是无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塔电池多少钱买的,电芯检测了都是好的吗?

280搞的,目前为止目测这块电池参数是真实的,循环380次剩余容量24.28ah(设计容量25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锻炼过的电池,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分容过都卖得比较贵,没修过的反而便宜。
我买废品125买了一个 ...

哈哈哈,13个电池差不多也回血了

网友C:
拍个保护板的照片,拓邦的板子后期的必须用3.3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保护板的照片,拓邦的板子后期的必须用3.35版本

带咸鱼logo的是咸鱼同款图(少了通讯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咸鱼logo的是咸鱼同款图(少了通讯板)

这个得用这个软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481&fromuid=36644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用这个软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481&fromuid=3664452

悲剧了,这软件我有 但是没注册码

网友(2025-01-07):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能够成功通信,但是无法设置任何选项,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这软件我有 但是没注册码

我有注册方法,看我帖子

网友(2025-03-07):
楼主,这保护板上面的防水铁盖怎么拆下耒?

网友(2025-04-19):
软件版本太旧了,换个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