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为何便携收音机外接电源供电都会产生很大的杂音?

楼主(2024-11-24):
科多笙SR-286在外接电源时噪音增大,信号减弱。以前用的德仕博RD1780收音机也有一样的情况。在台式收音机里好像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电源部分设计简陋呗~我也有一个SR286,在我这里感觉它和PL390差不多,FM都几乎一样的效果,PL390有些弱台表现似乎更好一些。我PL600,PL660的FM似乎稍微弱于SR286.看在我喜欢它的多种可设置的项目上,我还是把它留下了。

网友:
一方面是电源的干扰问题,另一方面是机器本身没做好抗干扰的问题,两方面缺一不可。
在用的山进909X2,无论是电池供电还是外接电源,效果都一样,而且原配的外接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肯定是电源干扰了。

网友:
收个德生收音机的电源试试,或者你若是还能找到以前cd随身听的电源试试

网友A:
用电感变压器

网友:
电源质量不行吧

网友:
电磁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感变压器

之前用的德仕博1780就是变压器的电源适配器,也有噪音。

网友:
用线性稳压电源试试(变压器带屏蔽层的那种),不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
接收的本来就是小信号,很容易被外界干扰。外接电源很容易将干扰带进系统,就算电源做的很好,共模干扰、非共模干扰等等的都考虑进去,但是电源和收音机之间总得连线吧,还是得有干扰。

网友:
电源滤波不彻底造成干扰吧,山进应该是机内电源部分设计比较好
其实可以试试隔离电源

网友:
外接锂电池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