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得力电热水壶不保温

楼主(2024-11-24):
      最近接连碰到三台电热水瓶出现故障,都是同一个问题不保温。第一个是美的,好像是2012年的。故障是不保温,按照以前的修电热水瓶的思路,直接更换温控器就好了,检查温控器为KSD301 95度。刚开始代换一个85度的试机,还是不保温。发现该机是带控制板的,以为是要用温度参数相同的,才能行。于是赶紧网购 同款温控器,三天后回来后上机,通电加热再次试机,发现故障不变。后来发现该机还有一个类似于电磁炉线盘中间那炉盘温度检测热敏电阻,于是又网购了这个热敏电阻,回来后通电试机发现,故障依旧。后来又想,是不是控制板坏了。于是又网购了一块控制板,上电试机,故障依旧。算了不修了,放弃。后来,客户又拿来第二个电热水瓶,就是今天的主角,得力电热水瓶。故障也是不保温,根据思路,还是温控器有问题,原机是117度圆形无耳。代换普通的85度,发现原机保温最高档是85度,换成85度,试机加热还是不停,保温设置成55度,可以保温,由此得知,我的温控器正常,判断正确。网购同款温控器,三天后回来试机,一切正常。前天又收到了几个月前修的一款富丽皇电热水瓶,故障还是不保温,疯了。咋最近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

这是电热水瓶顶部

这是底部拆开的样子,美的哪款和这个差不多

电源板特写

电源板和控制板连接用的都是软排线,我都怀疑这种电热水瓶是不是都是一家代工的

这是电源板编号

这种电热水瓶的出水电机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大电机。

控制板背面,也就是顶部

拆开的样子,看这个外观真像一个煤气罐

远观的样子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电热水瓶底部都要有这个圈圈

今天终于知道这个圈圈的作用了,他相当于万向轮。就是可以转动电热水瓶的方向,类似于电风扇的摇头功能。
TND,今天咋又感冒了。
众诚数码科技维修温馨提醒您:天气已冷,请您注意保暖。别感冒哦

网友:
里面装水的抽真空了没有

网友:
用的都不带保温的

网友:
看得有点懵

网友A:
美国实验室几十只实验猴子出逃,很可能携带病毒。

网友:
得力电热水瓶

网友:
得力现在也是啥都做了

网友:
怎么少了养眼的图了

网友B:
没修好,但是网购了元器件,怎办,收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但是网购了元器件,怎办,收钱不

第一次没有收钱,亏了。第二次收了,把第一次的亏损赚回来了。

网友:
大概得力的目标是盖过南极人

网友:
所以都是温控器坏了?

网友:
好事多磨,最后还是修复了,那折腾的乐趣只有自己意会

网友:
我见过的一台是水开了不跳停

网友:
外观像个煤气罐,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得力还有这产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实验室几十只实验猴子出逃,很可能携带病毒。

?????

网友:
得力现在是什么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