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鼠从柜式空调下方管子出孔进到空调内部,如何才能不让老鼠进到空调内

楼主(2024-11-24):
如题: 老鼠从柜式空调 室内机下方 空调管出孔 进到空调内部,如何才能不让老鼠进到空调 室内机?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这个话题有点让人恶心,但的确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第一次是  我也见过  有的家庭,9楼,也是柜式空调,老鼠从9楼外阳台的缝隙,进到 阳台,再从 柜式空调室内机 下方 孔 进到空调室内机 内部,作了窝,留下明显的痕迹,  老鼠太可怕了!怎么也灭不干净!
这一次,是看一位空调维修师傅修柜式空调, 一个店铺老板找空调维修师傅,同一现象,已是第3次找这位空调维修师傅了,这个店铺老板听到空调室内机风扇很吵,马上关机了,因为前2次都是老鼠跑到柜式空调内,这个店铺老板都很大怀疑又是老鼠跑到空调内了。说上次,老鼠死在空调内,臭死了。

见这位维修师傅,拆开柜式空调室内机,真的在室内机下方大风扇内看到一只老鼠,太恶心了!老鼠卡在 风扇叶子 空隙中, 还是活的老鼠,维修师傅用尖嘴钳把活的老鼠夹出来。我看的都受不了。太,

柜式空调室内机与室外机  之间铜管,电线,必须从  柜式空调 下方 孔伸出去。
我估计老鼠就是从  柜式空调下方 孔 跑到 柜式空调室内机  去的。
问题:①现在的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  把   柜式空调 下方 孔 封起来,不让老鼠跑到空调内?
②用发泡剂把   柜式空调室内机背面  与墙壁 之间的空隙 封起来吗?③ 还是 用倒入水泥,把   柜式空调室内机背面  与墙壁 之间的空隙 封起来?④或是用别的什么方法?

柜式空调的室外机肯定要摆放 在房间外,老鼠还可以 从墙壁上开的空调孔 进入房间,再从 房间进到  柜式空调 下方 孔

⑤家庭的柜式空调室内机,也是靠墙放,用什么方法 把   柜式空调室内机背面  与墙壁 之间的空隙 封起来? ⑥用什么方法 把   柜式空调 室内机下方空调孔  空隙 封起来,不让老鼠进到空调内部?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用钢丝球塞住应该管用

网友:
堵起来不就行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堵住就行了,最简单。

网友:
楼上两位已经很明确了,一个字堵
我因为材料方便,直接用了一块铝板,   二楼的钢丝球好像是公认的方法。

网友:
装修用的石膏粉,加点水,糊住洞口,这东东干得快,且硬度还行。网上买一包,自己也可以动手

网友B:
告诉你个好办法,在空调内机里养猫,养蛇也行,听说过蛇鼠一窝吗

网友:
单位门卫,老鼠从门缝跑进来的,把空调铜管过孔的电线皮都咬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钢丝球塞住应该管用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C:
万能宝有卖密封胶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宝有卖密封胶泥的

原来那种像腻子一样的好用,前几天花红包居然买到一种和孩子玩的超轻粘土一样的东西,干了以后就像泡沫一样软。

网友:
老鼠在风机里运动?

网友:
堵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好办法,在空调内机里养猫,养蛇也行,听说过蛇鼠一窝吗

才人呀,妙极了,一语中的。

网友:
用铁丝网剪成你需要的大小,焊在外机上。看它还能钻进去吗?我家住一楼,以前就有老鼠从厨房的排污管道钻进了,后来在管道的外口装上钢丝网,再也没见过老鼠。要不家里养只猫吧,不光你家没老鼠了,你们小区都见不到老鼠

网友:
想办法堵起来就得了呐。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把老鼠消灭掉,这里堵它还会从其他地方进去

网友:
找块小的不锈钢丝网,用自攻螺钉装上就行了。

网友:
罐装的发泡胶,装修填洞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