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RX8025T做个简易小时钟

楼主(2024-11-24):
成品展示: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看视频时全能看懂,想做点啥时,脑子就全忘了
这次趁着脑子不注意,做了一个简易的小时钟

做了两个,一个是C口,另一个也是C口只能插电用,因为数码管比较费电,没做电池版的。

制作过程:

先根据自己库存画原理图,原理图下面有PDF。

准备原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1.数码管0.56寸共阴,是以前在老王还是老五还是谁家买的了,忘记了吃灰好久了。
2.排针
3.排针
4.micro口,本来打算做一个C口,一个M口的,发现自己找出来的M口不是板子上画的那种,懒得找做了两个C口的。
5.电容0.1uF   2个     封装.0603
6.电容10uF   1个     封装.0603
7.二极管1N4148  3个 封装.SOD323  实际只用两个,用来给备用电池隔离,另一个用来防反接的取消掉了(低估了这个小钟的电流,选择小了,直接短接)。
8.单片机STC15F104W,很久以前买的,不知道买来要干什么的
9.TM1650数码管扫描芯片,新买的,还支持28个矩阵按键。
10.RX8025T 时钟芯片,坛友给的,只用了一片。
11、12.按键,库存。
13.还有一块备用电池CR1620,3V的,好像是鹌鹑那买什么给带一盘吧,消耗下,太多了

上面数码管的引脚,它中间的7、8脚是时钟的:,正常应该要单独控制,我给接到了TM1650第四位和DP上了,用第四位DP来控制时钟:

然后根据原理图画PCB,供电接口支持micro和Typec,结尾上传的PCB有小修改

板到切割,感谢嘉立创,双层中间用排针连接,后面平面,方便固定。

一共也没有几个原件,焊接上。

这里焊接C口要把micro的焊盘用高温胶带贴下,绝缘。

数码管先插上比对,按键这里需要休整点,要不高度不够,差大概0.2mm?

还有备用电池

然后写程序,由于我也是刚入门(可能算入门了吧),程序写的可能比较繁琐,大家就当看个乐吧。

下载程序,制作完成。

设置方法:

一共两个按键,按SET,进入小时设置,按UP小时加1,24小时模式,只能加不能减,按过一次,再等一年。

再按一次SET进入分钟设置,真正的按过一次再等一年,这里如果再按下SET进入下一模式的同时会把时间写入8025,秒会写入00,可以调到比实际时间大一分钟,等刚跳到60秒时按SET。(秒写入00好处能对秒,坏处,没事按设置时间会变慢)

再按SET进入H1,第一个时间设定点,可以设置0~23小时,到点会自动调整亮度

再按SET进入L1,第一个时间设置点的亮度,范围1~8,1最暗8最亮,L1同时也是系统上电的默认亮度(在设置一次后,烧录固件后默认亮度1)

再按SET进入H2,第二个时间设定点,可以设置0~23小时,到点会自动调整亮度

再按SET进入L2,第二个时间设置点的亮度,范围0~8,1最暗8最亮,0是关闭显示,当关闭显示时按SET或者重新上电,会调用L1亮度,如果不想用调整亮度,把L2设置成和L1一样就可以了。

再按一次SET进入正常时钟模式,中间不能提前退出,只能一项一项设置。

测试功耗:

8级亮度时,单位mA,实际电流根据数码管扫描和显示的数字不同电流也不同。

4级亮度

1级亮度

8级亮度还是挺耗电的,实际白天用4级或者5级,晚上1级或者关闭。(和数码管颜色也有关系)

附件下载:

里面有这个时钟的原理图,打板文件,嘉立创PCB导出文件,程序。

TM1650规格书

RX8025T规格书,英文的

源码部分:转楼下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WDT_CONTR   =           0xC1;

sfr         ISP_DATA    =           0xC2;
sfr         ISP_ADDRH   =           0xC3;
sfr         ISP_ADDRL   =           0xC4;
sfr         ISP_CMD     =           0xC5;
sfr         ISP_TRIG    =           0xC6;
sfr         ISP_CONTR   =           0xC7;

sbit        TM1650_SDA  =           0xB5;
sbit        TM1650_SCL  =           0xB4;
sbit        KEY2        =           0xB3;
sbit        KEY1         =          0xB2;
sbit        SCL         =           0xB1;
sbit        SDA         =           0xB0;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BMin,BHour,Mode,H1,L1,H2,L2;

/******************************************海上生明月******************************************/

//延时x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ms延时函数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Xms--)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5u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_nop_();
        i = 11;
        while (--i);
}

/******************************************海上生明月******************************************/

//TM1650_I2C

void TM1650_I2C_S()//I2C开始
{
        TM1650_SDA=1;
        TM1650_SCL=1;
        Delay5us();
        TM1650_SDA=0;
        TM1650_SCL=0;
        Delay5us();
}

void TM1650_I2C_P()//I2C结束
{
        TM1650_SDA=0;
        TM1650_SCL=1;
        Delay5us();
        TM1650_SDA=1;
}
void TM1650_I2C_W(unsigned char Data)//I2C发送数据
{
        char i;
        for(i=0;i<8;i++)
        {
                TM1650_SDA=Data&(0x80>>i);
                TM1650_SCL=1;
                Delay5us();
                TM1650_SCL=0;
                Delay5us();
        }
}
void TM1650_I2C_ACK(void)//I2C接收ACK
{
        TM1650_SDA=1;
        TM1650_SCL=1;
        Delay5us();
        TM1650_SCL=0;
        Delay5us();
}

/******************************************海上生明月******************************************/

//TM1650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24]={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80,0x76,0x38};
unsigned char  Location[4]={0x6E,0x6C,0x6A,0x68};//位选
unsigned char  Luminance[9]={0x00,0x11,0x21,0x31,0x41,0x51,0x61,0x71,0x01};//数码管亮度

//TM1650初始化
//Data数码管亮度  范围0~8 8最亮 0关闭显示
void TM1650_Init(unsigned char Data)
{

        TM1650_I2C_S();
        TM1650_I2C_W(0x48);
        TM1650_I2C_ACK();
        TM1650_I2C_W(Luminance[Data]);
        TM1650_I2C_ACK();
        TM1650_I2C_P();
}
//数码管显示
//Digit 要显示的位置,范围1~4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10 10是关闭显示
void TM1650_Nixie(unsigned char Digit,unsigned char Number)
{
        TM1650_I2C_S();
        TM1650_I2C_W(Location[Digit-1]);
        TM1650_I2C_ACK();
        TM1650_I2C_W(NixieTable[Number]);
        TM1650_I2C_ACK();
        TM1650_I2C_P();
}

/******************************************海上生明月******************************************/

//RX8025T_I2C

void I2C_S()
{
        SDA=1;
        SCL=1;
        Delay5us();
        SDA=0;
        SCL=0;
        Delay5us();
}

void I2C_P()
{
        SDA=0;
        SCL=1;
        Delay5us();
        SDA=1;
}
void I2C_W(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i;
        for(i=0;i<8;i++)
        {
                SDA=Data&(0x80>>i);
                SCL=1;
                Delay5us();
                SCL=0;
                Delay5us();
        }
}
unsigned char I2C_R(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0x00;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5us();
                if(SDA)
                Data|=(0x80>>i);
                SCL=0;
                Delay5us();
        }
        return Data;
}
void I2C_ACK(void)
{
        SDA=1;
        SCL=1;
        Delay5us();
        SCL=0;
        Delay5us();
}
void I2C_WACK(bit Data)
{
        SDA=Data;
        SCL=1;
        Delay5us();
        SCL=0;
        Delay5us();
}

/******************************************海上生明月******************************************/

//RX8025T

void R8025_Init(void)//R8025初始化
{
        I2C_S();
        I2C_W(0x64);
        I2C_ACK();
        I2C_W(0x0D);
        I2C_ACK();
        I2C_W(0x00);
        I2C_ACK();
        I2C_W(0x00);
        I2C_ACK();
        I2C_W(0x40);
        I2C_ACK();
        I2C_P();
}
void R8025_R(void)//RX8025T读取分钟、小时
{
        I2C_S();
        I2C_W(0x64);
        I2C_ACK();
        I2C_W(0x00);
        I2C_ACK();
        I2C_S();
        I2C_W(0x65);
        I2C_ACK();
        Sec=I2C_R();
        I2C_WACK(0);
        BMin=I2C_R();
        I2C_WACK(0);
        BHour=I2C_R();
        I2C_WACK(0);
        I2C_P();
}
void R8025_W(void)//R8025写入时、分、秒(00)
{
        I2C_S();
        I2C_W(0x64);
        I2C_ACK();
        I2C_W(0x00);
        I2C_ACK();
        I2C_W(0x00);
        I2C_ACK();
        I2C_W(BMin);
        I2C_ACK();
        I2C_W(BHour);
        I2C_ACK();
        I2C_P();
}

/******************************************海上生明月******************************************/

void BCD_Num(void)//BCD码转10进制
{
        Min=(BMin/16)*10+BMin%16;
        Hour=(BHour/16)*10+BHour%16;
}
void Num_BCD(void)//10进制转BCD码
{
        BMin=(Min/10)*16+Min%10;
        BHour=(Hour/10)*16+Hour%10;
}

/******************************************海上生明月******************************************/

//Eeprom初始化
//STC15W104 Eeprom地址0x0000~0x03FF共2个扇区

void Eeprom_Init()
{
        ISP_CONTR=0x82;
}
//Eeprom写入一个字节
//ADDRH写入地址高8位,ADDRL写入地址低8位,Data要写入的字节
void Eeprom_W(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unsigned char Data)
{
        ISP_ADDRH=ADDRH;
        ISP_ADDRL=ADDRL;
        ISP_DATA=Data;
        ISP_CMD=0x02;
        ISP_TRIG=0x5A;
        ISP_TRIG=0xA5;
        Delay(5);
}
//Eeprom读取一个字节
//ADDRH读取地址高8位,ADDRL读取地址低8位
unsigned char Eeprom_R(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
        unsigned char Data;
        ISP_ADDRH=ADDRH;
        ISP_ADDRL=ADDRL;
        ISP_CMD=0x01;
        ISP_TRIG=0x5A;
        ISP_TRIG=0xA5;
        Data=ISP_DATA;
        Delay(2);
        return Data;
}
//Eeprom擦除一个扇区
//ADDRH擦除地址高8位,ADDRL擦除地址低8位(擦除扇区的任何一个地址)
void Eeprom_Del(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
        ISP_ADDRH=ADDRH;
        ISP_ADDRL=ADDRL;
        ISP_CMD=0x03;
        ISP_TRIG=0x5A;
        ISP_TRIG=0xA5;
        Delay(30);
}
/******************************************海上生明月******************************************/
void TimeShow(void)//时间显示
{

        R8025_R();                 //读取时间
        BCD_Num();                 //把读取的时间BCD码转为10进制
        if(Hour/10==0)             //小时显示,小时十位为0,不显示
                TM1650_Nixie(4,10);
        if(Hour/10)
                TM1650_Nixie(4,Hour/10);
        TM1650_Nixie(3,Hour%10);
        TM1650_Nixie(2,Min/10);    //分钟显示
        TM1650_Nixie(1,Min%10);
        Delay(500);                //延时半秒

        if(Hour/10==0)
                TM1650_Nixie(4,10+11);  //显示“:”让“:”循环闪烁
        if(Hour/10)
                TM1650_Nixie(4,(Hour/10)+11);
        Delay(500);
        if(Hour==H1 && Min==00 && Sec<=1)//定时判断,只判断整点的0秒和1秒避免一直初始化TM1650
                TM1650_Init(L1);               //设置时间到,初始化为指定亮度
        if(Hour==H2 && Min==00 && Sec<=1)
                TM1650_Init(L2);

        WDT_CONTR|=0x10;//喂狗
}

/******************************************海上生明月******************************************/

void HourSet(void)//小时设置
{
        TM1650_Nixie(1,10);
        TM1650_Nixie(2,10);

        if(KEY2==0)
                {
                        Delay(20);
                        while(KEY2==0);
                        Delay(20);
                        Hour++;
                        Hour%=24;
                }
        if(Hour/10==0)
                TM1650_Nixie(4,10);
        if(Hour/10)
                TM1650_Nixie(4,Hour/10);
        TM1650_Nixie(3,Hour%10);
        WDT_CONTR|=0x10;
}
void MinSet(void)//分钟设置
{
        TM1650_Nixie(3,10);
        TM1650_Nixie(4,10);

        if(KEY2==0)
                {
                        Delay(20);
                        while(KEY2==0);
                        Delay(20);
                        Min++;
                        Min%=60;
                }
        TM1650_Nixie(2,Min/10);
        TM1650_Nixie(1,Min%10);
        Num_BCD();
        WDT_CONTR|=0x10;
}

/******************************************海上生明月******************************************/

void H1Set(void)//第一时间点设置
{
        TM1650_Nixie(4,22);//数码管第四位显示 H
        TM1650_Nixie(3,1); //数码管第三位显示 1

        TM1650_Nixie(2,H1/10);
        TM1650_Nixie(1,H1%10);
        if(KEY2==0)
        {
                Delay(20);
                while(KEY2==0);
                Delay(20);
                H1++;
                H1%=24;
        }
        WDT_CONTR|=0x10;
}
void L1Set(void)//第一时间点亮度设置
{
        TM1650_Nixie(4,23);//数码管第四位显示 L
        TM1650_Nixie(3,1);

        TM1650_Nixie(2,L1/10);
        TM1650_Nixie(1,L1%10);
        if(KEY2==0)
        {
                Delay(20);
                while(KEY2==0);
                Delay(20);
                L1++;
                if(L1>=9)
                        L1=1;
        }
        WDT_CONTR|=0x10;
}
void H2Set(void)//第二个时间点设置
{
        TM1650_Nixie(4,22);
        TM1650_Nixie(3,2);

        TM1650_Nixie(2,H2/10);
        TM1650_Nixie(1,H2%10);
        if(KEY2==0)
        {
                Delay(20);
                while(KEY2==0);
                Delay(20);
                H2++;
                H2%=24;
        }
        WDT_CONTR|=0x10;
}
void L2Set(void)//第二时间点亮度设置
{
        TM1650_Nixie(4,23);
        TM1650_Nixie(3,2);

        TM1650_Nixie(2,L2/10);
        TM1650_Nixie(1,L2%10);
        if(KEY2==0)
        {
                Delay(20);
                while(KEY2==0);
                Delay(20);
                L2++;
                L2%=9;
        }
        WDT_CONTR|=0x10;
}
/******************************************海上生明月******************************************/

void Int_Init(void)//INT0中断初始化
{

        IT0=1;
        IE0=0;
        EX0=1;
        EA =1;
}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0//INT0中断函数
{
        EA =0;                    //关闭中断
        Delay(30);                //按键消抖
        if(KEY1==0)               //二次判断
        {
                if(Mode==0)
                {
                        if(L1<=8)             //检测Eeprom内是否存储上次设置
                                TM1650_Init(L1);
                        else
                                TM1650_Init(1);
                        Delay(10);
                        Mode=1;

                }
                else if(Mode==1)
                {
                        Delay(10);
                        Mode=2;
                }
                else if(Mode==2)
                {
                        R8025_W();            //设置的时间写入8025,秒位写入00
                        Eeprom_Del(0x00,0x00);//擦除Eeprom
                        Delay(10);
                        Mode=3;
                }
                else if(Mode==3)
                {
                        Eeprom_W(0x00,0x00,H1);//向Eeprom写入H1
                        Delay(10);
                        Mode=4;
                }
                else if(Mode==4)
                {
                        Eeprom_W(0x00,0x01,L1);//向Eeprom写入L1
                        Delay(10);
                        Mode=5;
                }
                else if(Mode==5)
                {
                        Eeprom_W(0x00,0x02,H2);//向Eeprom写入H2
                        Delay(10);
                        Mode=6;;
                }
                else if(Mode==6)
                {
                        Eeprom_W(0x00,0x03,L2);//向Eeprom写入L2
                        TM1650_Init(L1);       //进入时间显示后,亮度按L1设置
                        Delay(10);
                        Mode=0;
                }
        }
        EA =1;                     //打开中断,等待下次按键
}
/******************************************海上生明月******************************************/

void main()
{

        Eeprom_Init();   //Eeprom初始化
        R8025_Init();    //RX8025T初始化
        WDT_CONTR=0x3F;  //看门狗初始化

        H1=Eeprom_R(0x00,0x00);//读取上次设置
        L1=Eeprom_R(0x00,0x01);//读取上次设置
        H2=Eeprom_R(0x00,0x02);//读取上次设置
        L2=Eeprom_R(0x00,0x03);//读取上次设置

        Delay(100);
        if(L1<=8)//检测Eeprom内是否存储上次设置
        {
                TM1650_Init(L1);//如果存储上次设置,TM1650初始化按上次L1设置
        }
        else
        {
                TM1650_Init(1);//如果未存储上次设置,TM1650初始化亮度1
        }
        Int_Init();//按键中断初始化

        while(1)
        {
                switch(Mode)
                {
                        case 0: TimeShow(); break;//时间显示
                        case 1: HourSet();  break;//小时设置
                        case 2: MinSet();   break;//分钟设置
                        case 3: H1Set();    break;//H1设置,设置第1个时间点
                        case 4: L1Set();    break;//L1设置,第1个时间点,变化亮度值,L1也是默认亮度值(不能设置为0)
                        case 5: H2Set();    break;//H2设置,设置第2个时间点
                        case 6: L2Set();    break;//L2设置,第2个时间点,变化亮度值(0,关闭显示)
                }
        }
}

/******************************************海上生明月******************************************/

网友A:
希望楼主开发一个

用单片机来筛选RX8025的东东

网友B:
厉害
膜拜一下

网友C:
单片机+编程,用语言文字(软件)来控制信号,虽说是简单小时钟,档次也跃上了好几层楼!

网友D:
明月的时钟终于完工了,可喜可贺,两个都做成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单调了,可以做成橙色的或者绿色的,时钟嘛,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网友E:
謝謝分享!祝贺学习单片机成功

网友F:
这么多命令是怎么记住的,果然不是我能玩的层次。

网友:
很精致的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真厉害

刚入门,可能连入门都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开发一个

用单片机来筛选RX8025的东东

这个你找错人了要交给真正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膜拜一下

正在学习,正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编程,用语言文字(软件)来控制信号,虽说是简单小时钟,档次也跃上了好几层楼! ...

我这半桶水,啥都研究一点,没有大佬研究东西透彻

网友H:
厉害啊!会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月的时钟终于完工了,可喜可贺,两个都做成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单调了,可以做成橙色的或者绿色的, ...

又想骗我去买数码管,不可能的,家里一堆东西在吃灰,可算是用出去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祝贺学习单片机成功

离成功还差十万八千里刚入门,可能连入门都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命令是怎么记住的,果然不是我能玩的层次。

其实需要记住的就那几个,然后就都是重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会写程序了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