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电池,17块多10个的

楼主(2024-11-24):
不知道真假,卖家说是18~22内阻的5c 放电电芯

网友:
皮上不是打了18650 3.7V了么,这还用问?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三元18650锂电池,功率型。INR一般代表三元材料圆柱锂电池,I代表锂电,N代表三元材料,R代表圆柱型,P代表功率型。

网友:
18650锂电池。。

网友:
看着像电动工具用的动力电池, 内阻小,容量低

网友:
锂电池,有标签。

网友:
卖家说的内阻值可信吗?你自己测试没有

网友:
锂电池,没有品牌标设

网友:
电动工具用的动力电池。

网友:
18650合1.7元一个地址在哪

网友:
容量基本800-1000,5C放电基本可能性不大

网友:
价格便宜,或好不好不一定

楼主:
测完,果真腊鸡~1.7一个没什么惊喜,先在jdy的ic99上充满电,再放电测试,目前测了5个,大概在36mΩ~75之间容量在850~1065mah。不知道退货还是留着点手电筒好了

附带商家,各位避坑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完,果真腊鸡~1.7一个没什么惊喜,先在jdy的ic99上充满电,再放电测试,目前测了5个,大概在36mΩ~75之间 ...

全部测完,果然腊鸡电池,申请退款完事。

网友:
普通牌子的电池,不会有什么惊喜。

网友:
这种烦翻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测完,果然腊鸡电池,申请退款完事。

退款?不好退吧?大部分快递都不给个人寄电池,大部分电池到手有问题也就砸手里了

网友:
给手电用都费劲,我是把不好的电池接太阳能板,放阳台上给夜灯供电了

网友:
1500mah的就这个价吧,现在电动工具都是这种15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