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明纬电源拿在手里晃动有轻微响动 客服说是因为里面有防磁环

楼主(2024-11-25):
型号是GST220A12
客服说是因为里面有防磁环
还是有些担心

网友A:
“防磁环”没听说过,应该是那个开关变压器的磁芯松动,捏住它再晃看看还有没有震动,没有就用704硅胶或胶棒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磁环”没听说过,应该是那个开关变压器的磁芯松动,捏住它再晃看看还有没有震动,没有就用704硅胶或胶 ...

开关变压器是哪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变压器是哪一部分?

看起来像变压器的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变压器的那部分

应该E型的高频变压器,但理论不应该有,因为成品变压器一般都打黄色胶带固定了。只有拆出来才知道,或许是其它元件裂开引起异响也说不定。

网友:
理论不应该有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还能用胶固定

网友:
插件引脚的磁环吧

网友:
山寨的电源变压器磁芯会松动,可能是快递暴力导致磁芯胶掉了松动, 正品明纬肯定不会。

网友:
新电源晃动有声响,你看下是不是pcb板和外壳夹层里面的透明  绝缘塑料板响。我之前拿新电源无意间也发现响,后来发现是那绝缘塑料板发出的声音。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拆了就退不了呢

网友:
直接退货就行了, 肯定不正常

网友(2025-02-23):
引脚磁环,很正常。

网友:
如果有引脚磁环,通常也是点胶的,不点胶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