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修2个雷击损坏的RB750GR3路由器

楼主(2024-11-25):
大家好,好久没来了,本来没打算水贴的,中间有些图片忘记拍,但是发现网上有极少有网友分享过类似的内容,发出来分享给大家。
维修的是MIKROTIK RB750GR3 千M有线路由器,2个都是雷击损坏的,已经放很久了

NO1.路由器

通电开机,测试网口指示灯不亮

换了另一个网口也无反映,不亮灯

12V供电 电流偏大,正常值0.22A左右,基本可以判定CPU 内部 PHY网络部份已经损坏

打红X这部份是雷击造成的损坏,POE 整流二极管 保险电阻,ESD,24PIN网络隔离变压器,有1个针脚开路

测试了一下,还是一下故障依旧,接下来准备更换CPU

一些参考资料

PHY-SCAT-RJ45 的一些工作原理

更换CPU后,故障消失,路由恢复正常工作。

接下来 维修NO.2 路由器

故障现象 通电不启动,大电流,不亮灯,MT7621AT 发热巨大

测试发现72PIN 1000M网络变压器也有针脚因雷击烧断开路

POE 供电整流管 也损坏了,更换1A二极管 0欧电阻

更换好CPU,接下来土法维修网络变压器,用剪钳 小心剪开缺口,尽量不要损伤到针脚,如果有条件的 用小的打磨机最好,避免搞废网变针脚。

找到断线的地方,用烙铁补起来

Bob-Smith电路,75欧电阻,部分阻值已经失效,都换掉,10NF电容也一并换掉

保护电路 参考资料

路由器主板经测试,功能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欢迎大家分享讨论,谢谢。

网友:
避雷防护不到位么

网友:
这个维修价值怎么样?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以前ADSL时代,打雷不小心网卡必烧

网友:
你这……换U的手艺我们怎么比

网友:
2003年我曾经新买的台式机,上班去了家里下雨,打雷把主板的网卡烧了,而且不单我一家烧了,一个小区有几十户的路由器也烧了

网友:
这U好像不便宜吧,维修的成本有点高...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网友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金属网口不多见了

网友:
说换CPU就换CPU,这手艺让人羡慕!

网友:
貌似雷击网变一般可以防护一下。

网友:
加上人工成本,是不是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能修这个的骨灰级大神

网友:
维修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这维修技术不错啊

网友:
能修路由器的都是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