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台坏的三星note3手机

楼主(2024-11-25):
     还是垃圾桶捡的,没有后盖,刚开始插电没反应,后面充电有亮绿灯,就是开不起来,有亮屏一下,花屏,刚开始以为屏坏了,我觉得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拿去卖个20块换个快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卖个20块换个快餐

换不锈钢脸盆

网友B:
旧手机换盆换剪刀换碗,等着一会儿就会过来。

网友:
老物件没啥可利用的,要是现在的手机有可能拆出128或者256的闪存再利用。

网友:
也是一代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手机换盆换剪刀换碗,等着一会儿就会过来。

你速度可真够快的。

网友C:
应该是花屏了。电池因为放久了,慢慢充电就恢复了~~

网友:
能卖个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花屏了。电池因为放久了,慢慢充电就恢复了~~

电池满的

网友:
屏坏了没错的

网友:
那些换不锈钢盆的,快来我这里,我抽屉还有好几台
三星note3我岳父还真的有一台还在用来听歌,不过由于软件越来越大,同一个软件现在都卡,附加太多没用的插件了

网友:
曾经的旗舰机

网友:
连电脑 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D:
扣下电池,剩下的换不锈钢脸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卖个20块换个快餐

你那收旧手机的有良心,我们这只能换不锈钢盆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哇,牛三啊,以前曾经梦想有一台牛二就很拉风了,后来发展太迅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扣下电池,剩下的换不锈钢脸盆

我觉得这种老电池应该老化的没什么用了,充进去的电少,还存不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