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60v8.5a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4-11-25):
进水炸管,爆保险,b站临时学习一下,貌似是双管正激结构的电源。

更换两个管子和一个管子旁边的二极管,高压现在不短路,60v无输出,小板有一个单片机,有个驱动芯片EG2132,驱动芯片供电正常,单片机控制的有指示灯,风扇,输出继电器等等,还有两个脚给mos管驱动芯片EG2132的2脚和3脚,这两个脚分别对地有4v电压,5脚7脚无输出,到一个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貌似控制两个mos管,准备把EG2132更换一下试试,快递还没到货。
单片机可能没坏,上电红灯绿灯都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断电时风扇还会转几秒停止,这能不能说明单片机还没坏?

小板12v供电正常,小板的7805也正常,12v供电来自整流桥旁边的一个电路,芯片是CSC7203。

最后一张截图,貌似真的是接上电瓶才有输出,我用电容充电以后代替电瓶,充电器就开始工作了,充电器已给朋友测试,如果不找我就是正常使用。

感谢各位坛友的留言探讨。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是咋判断60v没输出的?插电瓶上了?还是直接量的输出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咋判断60v没输出的?插电瓶上了?还是直接量的输出端电压?

输出电容那个位置测量的,继电器前端

网友B:
大概率小板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小板没坏

大哥,指点下,还需要排查哪部分?这种类型的充电器资料好像不多,3842的资料很多,

网友C:
既然灯亮,说明电源已经起振,多半电路没毛病,至少12V那路没事,重点查60V那路

网友D:
愣是没看到输出取样电阻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是不是要接蓄电池才会有输出电压

网友F:
带负载试试,看看有误输出。看图左下角,有个继电器控制输出

网友G:
小板那么多腿,咋拆下来的

网友H:
是不是要接电瓶后才有电输出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指点下,还需要排查哪部分?这种类型的充电器资料好像不多,3842的资料很多, ...

这种修过几个,一般换好管子和驱动电阻就好了,串灯试试看

网友:
不像是双管正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灯亮,说明电源已经起振,多半电路没毛病,至少12V那路没事,重点查60V那路 ...

电源灯,风扇,是整流桥旁边的12v辅助电源提供的,我再仔细检查一下后边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愣是没看到输出取样电阻

输出有康铜丝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是不是要接蓄电池才会有输出电压

应该是,有继电器,但是低压大电容也没电,60v这部分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负载试试,看看有误输出。看图左下角,有个继电器控制输出

继电器之前也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板那么多腿,咋拆下来的

难拆,用t12宽头,温度高一点,整体温度上来以后,烙铁头快速来回行走,小板慢慢摇晃向下拉。焊盘部分铜箔都掉了,好歹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要接电瓶后才有电输出的那种

正常情况应该是电压到继电器之前,插电瓶,继电器吸合,开始冲电。难道这款逻辑是插电瓶,检测到电压,充电器60v部分才开始工作?不会这样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过几个,一般换好管子和驱动电阻就好了,串灯试试看

串灯上电正常,灯闪一下就灭了,就是60v部分没电压。会不会是插上电瓶60v部分才工作?貌似没见过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