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p内网穿透,2台群晖NAS怎么才能远程备份?

楼主(2024-11-25):
frp内网穿透,2台群晖NAS怎么才能远程备份?
硬件是蜗牛星际A,当然就无QC,软件可以正常内网穿透,Frp映射端口也是正常,但试了几个套件都无法远程备份(是不是frp局限性?),

网友A:
申请个蒲公英两个机器组成内网,虽然免费的只有10M,但大部分时间是P2P状态,速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个蒲公英两个机器组成内网,虽然免费的只有10M,但大部分时间是P2P状态,速度还是可以的! ...

现在使用frp内网穿透,但是不知为什么,所有远程NAS备份都用不了,Frp映射端口也开了
是使用云服务器+宝塔面板安装frp服务器,现在使用还是算稳定,没有稳定IP

要不晚上再试试,frp+WebDAV+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套件备份

网友:
蒲公英分配完IP后用户不主动更新是不会变更内网IP的,和你是否用FTP或TPCIP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