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艾沃斯588D直流钳表测电压不准

楼主(2024-11-25):
这个钳表测直流电流、电阻、二极管、电容、通断蜂鸣、频率都可以测,但是测电压就不行。
测直流电压4V,测出来的是100多V。测交流220V测出来的是无穷大而且蜂鸣响。
调动直流电压,它显示的电压也会随着变化。
请问大神问这个是不是电压档要校正,怎么校正?

问题已解决,是转盘有短路点。

多谢各位坛友的热心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试了,2V以下的就可以正常测到,超过2V测出来的就是几十上百V了,超过10V的电压就报警了,是什么 ...

这个588D是多少字的?
是1999字的?
是3999字、4000字的话,如果2V测试正常,同一档位的2~4V也应该测试正常才对。
从问题现象看,可以查查分压电阻。
你这个看起来像是DTM0660主芯片,R1、R2、R3、R5分别与R6分压,可以测试这几个电阻是否正常。
如果这几个电阻的阻值都正常,还可以输入5V、10V的电压给万用表,看芯片的PA6脚得到的分压值是多少。

网友B:
+B-B触点是腐蚀吗?如果是,要用酒精洗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触点是腐蚀吗?如果是,要用酒精洗板了

不是,触点没问题。

网友:
拆开转换开关清洗试一下

网友C:
拆开看看功能旋钮触点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功能旋钮触点情况

旋钮触点应该没问题吧?它那个电压档和频率档是在一起的,然后用FUNC按键切换的,测频率没问题啊。

网友A:
电流读数正确?
输入不同级别电压,例如10mV、100mV、1V、10V左右电压试试

网友D:
触点是否氧化啦?!!!

网友E:
这么大的偏差肯定不是校正的问题,检查下分压电阻各个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读数正确?
输入不同级别电压,例如10mV、100mV、1V、10V左右电压试试

钳表电流正确,电压我调节直流电源的电压,钳表的电压也会跟随变化,只是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是否氧化啦?!!!

旋钮触点应该没问题吧?它那个电压档和频率档是在一起的,然后用FUNC按键切换的,测频率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偏差肯定不是校正的问题,检查下分压电阻各个电阻值

分压电阻是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钳表电流正确,电压我调节直流电源的电压,钳表的电压也会跟随变化,只是差了很多。 ...

输入10mV、100mV、1V、10V左右不同级别电压,然后观察读数情况。是为了看不同量程的读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0mV、100mV、1V、10V左右不同级别电压,然后观察读数情况。是为了看不同量程的读数情况 ...

哦,我试试,但我这个直流电源好像调不了太小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试试,但我这个直流电源好像调不了太小的电压。

如果没有几十mV的档位,可以不用试10mV

网友:
换档转盘触点酒精清洗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几十mV的档位,可以不用试10mV

大神,我试了,2V以下的就可以正常测到,超过2V测出来的就是几十上百V了,超过10V的电压就报警了,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88D是多少字的?
是1999字的?
是3999字、4000字的话,如果2V测试正常,同一档位的2~4V也应该测试 ...

R5 R6好像会随着PTC热敏电阻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88D是多少字的?
是1999字的?
是3999字、4000字的话,如果2V测试正常,同一档位的2~4V也应该测试 ...

拆开后面,发现有短路点,不知道会不会烧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