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管6电容zvs炸管

楼主(2024-11-25):
想体会动手的快乐,板子打了好久,一直没动手,想嫁接t12,用点焊机碳阻焊有点不好操作,所以做了这个两管六电容zvs。

听说这个板子布局不错,管子发热小,元件管子装好,确认无连锡无短路,中兴2400设置45v20a,空载上电电压直接拉低,电流20A,感觉大事不妙,经检查坏了一个管子,郁闷,这可是全新的管子,我还拿他当宝贝,tmd原来管子是个垃圾货。拆下管子,检查二极管,10k电阻,没问题,电感用的是拆机180uh,去掉七圈,测量100uh。

经群友指点,用电动车控制器拆机的管子,先换上测试,24v上电试机,这次正常了,放入铁棒,也能加热,说明板子没问题,就是管子的原因,把管子砸开看一下,核心好小。准备再找点拆机的管子换上,装个外壳,接上水冷。
图一是260管子,上电管子就坏
图二是控制器拆机管子
图三是控制器管子上电的数据
图四是垃圾管子的核心,坑人啊
图五是260管子上电时的数据
图六是电感原始参数180uh,我去掉了七圈是100uh

本来小白一个,上电直接坏管子,搞得没信心,怀疑铜管自己弯的不行,怀疑电容电路,怀疑二极管短路,最后竟然是管子的原因。唉,小白一言难尽。
铜管是旧的,用的外径6mm的,壁厚不到1mm,具体没测,绕了7圈,长度大概1.7米吧,内径5厘米多一点。

希望对坛友做zvs时可以有点帮助,重点是管子,重点是管子,重点是管子!其他元件故障的概率低一点。

网友A:
坐观楼主嫁接T12

网友B:
功率再大点的话铜管应该水冷吧

网友C:
假的元件害人呀!

网友D:
看来不经过测试别当宝

网友E:
立创开源平台的吧,我做过一模一样的,打了一块板,收到7张,作者说53V可以上到1.5KW,我没那电源,24V玩了好久没出问题,IRFP260N跟你这个差不多,4块多钱1只,看上去也不靠谱,好在推高压包什么的没什么发热,加热只搞过螺丝刀。

网友F:
也许260就是这个面积的芯

网友G:
多功能测试仪和我的一样!小管子反比大管子耐用,电动三轮车控制器上是大管子,其实就是封装方式不同,好坏不能看大小。昨天看到个坛友就用这玩意改造了个三百多瓦的电烙铁么,花了六百多元。你也可以借鉴一下,他买的成品的烙铁头花一百六十多,最后还烧坏了,你是自制还是买成品?最好搞明白再上电试,不然一百六分分钟就没了!有时间我也搞个玩玩,虽然用不上,但看到你们做自己也想做个。你这电路图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H:
本来也想制作的,当时板子都打回来了,买配件是总是找不到配套那种散热片,碎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再大点的话铜管应该水冷吧

对,需要水冷,小水泵,散热风扇已就位,想找个壳子装进去,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元件害人呀!

坑人的东西,拆机也有不靠谱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观楼主嫁接T12

磷铜焊条已就位,还没实操过,不知能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不经过测试别当宝

能否承受大电流,这个该如何测试?我只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管子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创开源平台的吧,我做过一模一样的,打了一块板,收到7张,作者说53V可以上到1.5KW,我没那电源,24V玩了 ...

我电压设置四十多伏,但是空载,应该还是管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260就是这个面积的芯

这个不知道,这封装核心不会这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功能测试仪和我的一样!小管子反比大管子耐用,电动三轮车控制器上是大管子,其实就是封装方式不同,好坏 ...

准备嫁接烙铁头,t12烙铁头,用磷铜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也想制作的,当时板子都打回来了,买配件是总是找不到配套那种散热片,碎完蛋, ...

配套散热器太贵,手里有其他散热器也行,不行就把管子用线引出来

网友I:
这是炸裂的?还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炸裂的?还是打开的?

坏的,外观和正常一样,23脚已短路,锤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嫁接烙铁头,t12烙铁头,用磷铜焊接

没明白你说的嫁接,这种感应加热用在大功率发热器件上比较合适,你用T12烙铁头不小么?详细说说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