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笔记本电源19.5V输出改12V输出(DELL LA90PS1-00)

楼主(2024-11-25):
闲来没事改个电源,电源管理芯片是ST 103aiw,通过论坛其它大神的帖子找到相关芯片的功能及改装要点,输出电压修改成功。修改上拉电阻53c(34.8K)为30C(20K)后,输出电压从19.5V改为12.5V左右。详细改装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272-1-1.html

网友:
改了电压输出,是否最大电流会有变化,还是依然受限于4.62A?毕竟在原电压的总功率90W的范围内

楼主:
你说的对,电流应该不会有增加,和线性电源不一样。

网友A:
应该达不到90w输出了,驱动占空比变了且变压器功率大约只有2/3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达不到90w输出了,驱动占空比变了且变压器功率大约只有2/3左右吧~

输出电流应该不会有改变,虽然总功率不变,但是改变电流是需要改变压器初次线圈和调整管功率的吧。

网友:
改完之后效率是否降低?功率变化?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知道改完之后是不是稳定的直流

网友:
T12电源多好

网友:
只改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改过这类芯片

网友:
是个很好的参考,也有几个类似电源

网友:
手里好像有个65W戴尔的,印象里好像挺有分量的

网友:
改过之后带负载如何?

网友B:
带载如何?谢谢分享

网友C:
谢谢分享。diy帖,没有超压保护改起来会方便些

网友:
占空比的变化,改变电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如何?谢谢分享

20K贴片还未到货,用直插电阻改变电压后就等贴片焊上去试试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diy帖,没有超压保护改起来会方便些

应该是有保护电路的,只是没有达到上下极限而已。

网友:
这电源不要改,留作做T12电源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