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九号充电器这玩意坏了有能替代的吗?EBR1EL60FACT

楼主(2024-11-25):
九号电瓶车充电器上拆下来的,型号是EBR1EL60FACT,全网找不到规格书,这玩意也不太懂,有合适的替代型号吗?

网友A:
耐压600v吧?看看电路原理,大部分是nmos功率开关管,能替换的一大堆。不过它烧了不一定只是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600v吧?看看电路原理,大部分是nmos功率开关管,能替换的一大堆。不过它烧了不一定只是它坏了 ...

这个好像是个双向可控硅

网友:
20a200v?

网友:
估计是二极管

网友B:
就一个孪生整流二极管,20A200V的,假货宝一大堆,找不到就用MBR系列的一样

网友:
还是论坛高手多

网友C:
应该是双二极管,开关电源上拆吧。

网友:
6楼大神,膜拜中

网友:
好像是个肖特基

楼主:
第一次见这样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孪生整流二极管,20A200V的,假货宝一大堆,找不到就用MBR系列的一样

大神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孪生整流二极管,20A200V的,假货宝一大堆,找不到就用MBR系列的一样

不是这种   后面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双二极管,开关电源上拆吧。

嗯嗯   是的

网友D:
第一只没见过,第二只是个双二极管,从电路板上跑线看看第一只是啥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只没见过,第二只是个双二极管,从电路板上跑线看看第一只是啥元件。 ...

看不出来    灌胶的板子    抠出来的老费劲了

网友:
把胶扣出来,让坛内高手帮忙看看怎么修。

网友:
关键别换了还没好

网友:
比我的杂牌充电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