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广存1TB固态硬盘各位给我看看 有赌的必要吗

楼主(2024-11-25):
广存1T固态硬盘各位给我看看

测试了一天 ,用 VCR 测试都是40毫秒以内. 跑圈 写入  刚开始380左右,250G后就只要65-85左右.用还是没有问题.
在 广存旗舰店有个买家拆开了有主板图片说什么也不懂,问是什么颗粒的.店家描述是TLC.
我查到是瑞昱的主控,但存储是打磨的什么丝印字都没有,这个应该就叫黑片吧? 店家描述是 TLC 这个没有问题,颗粒是海力士.
请问各位这个209元买的广存1T固态硬盘有退货保险,我是退货还是留下用赌一赌?黑片有赌的必要吗?

网友:
这个颗粒有意思,没见过的。

楼主:
应该还没有开卡工具.

网友:
这不就是那种吗切了一刀的

网友:
这是真正的黑片,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管他黑片还是白片,能用就是好片?

网友:
主控和图片不符吧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别碰,坏了就真的坏了,,,,

网友A:
不如买288的960g的,企业级,mlc

网友:
这东东不保险吧,假如是我宁愿二手的MLC盘

网友:
这种封装的,坏了只能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288的960g的,企业级,mlc

288的960g的,企业级,mlc
有链接吗,能提供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8的960g的,企业级,mlc
有链接吗,能提供一个吗?

咸鱼搜索,宝存 ,我买了个800g的,可惜他下架了,218还是208,更划算

网友:
这个牌子原来搞服务器的,卖家其它东西也都是服务器东西

网友:
宁愿买二手的MLC盘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搜索,宝存 ,我买了个800g的,可惜他下架了,218还是208,更划算

谢谢咸鱼不靠谱,用几天坏了就翻车,这个旗舰店的有个自己的厂子,质保3年,数据我都有别的盘备份了.

网友:
既然都看不懂,还是远离为好

网友:
做pc机系统盘用用无所谓吧,存数据就算了,还是机械盘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咸鱼不靠谱,用几天坏了就翻车,这个旗舰店的有个自己的厂子,质保3年,数据我都有别的盘备份了. ...

做工给人的信心都不一样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这个288的固态还有卖啊。看主板,好象和东芝的固态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