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校正万用表电压电流,发现个好东西,手持模拟量信号源

楼主(2024-11-25):
校正万用表电压电流,发现个好东西,实际用起来比584 399强,精度调整下能到万分之一,价格比399便宜很多,比584稍贵

网友A:
z怎么知道他精度到万分之一了,?还是手调?

网友B:
这个我用很久了,保证2位小数是可以的。

至于更高精度,官方都不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z怎么知道他精度到万分之一了,?还是手调?

这个可以精调精度,用四位半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用很久了,保证2位小数是可以的。

至于更高精度,官方都不保证。 ...

三位半  四位半调教足够了,维修手机  电脑测量足够了,民用产品,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分度值最高0.01,万分之一如何保证?

网友B:
这类设备主要用在工控自动化行业,网上有很多同类的。我都入手了4个这样的信号源了

输出分辨率可能目前受限于DAC位数,调不了很精细。温漂的话,对于2位小数保证,绰绰有余。

网友:
厉害了~看起来还行

网友C:
正规的产品都会标计量精度,0.02级就不便宜,至少远远超过399了!那也才万分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产品都会标计量精度,0.02级就不便宜,至少远远超过399了!那也才万分之二 ...

看官方的调教视频,精调后,误差在5mv内,没万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设备主要用在工控自动化行业,网上有很多同类的。我都入手了4个这样的信号源了

输出分辨率可能 ...

老前辈好,我刚刚开始玩万用表。看到调教,去xian鱼搜基准电阻电容还好,基准电压电流,多是584 399,584精度对于三位半四位半尚可,399那个真是贵。就几个电商平台搜过去,发现这个,精度复合要求,价格适中,就准备买来玩玩,已经下单等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官方的调教视频,精调后,误差在5mv内,没万分之一

官方的测试报告就有点业余了,输出分度值0.01,小数点后第二位已经是可疑数据了,拿9.20当作9.200就是错的
前提错了,不用看结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前辈好,我刚刚开始玩万用表。看到调教,去xian鱼搜基准电阻电容还好,基准电压电流,多是584 399,584 ...

可以拥有,看之前我评测过

《测试一款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的测试报告就有点业余了,输出分度值0.01,小数点后第二位已经是可疑数据了,拿9.20当作9.200就是错 ...

mynew前辈有测试,还是值得买一台在身边的,前辈的那台还是1代,二代应该改进了不少

《测试一款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500

网友:
精度可以给3位半作参考用,用来校准还差点

网友:
进来看看,也学习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