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么知道手机是否虚焊?自动重启并不是很频繁,但是2、3天也会重启一次

楼主(2024-11-25):
有个手机,用半小时就能重启一次,肯定是虚焊,

但是这个手机重启并不频繁,还能凑合用,
怎么知道这手机是否存在虚焊问题呢

网友:
骁龙888的容易高温开路,其他一般不会吧,手机用得时间长,电池内阻大也会重启

网友:
起码说一下手机型号与CPU型号吧,这样让人如何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