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兴邦CBM2199E,flash( TC58TFG8T22TA0D )求T22对应版本量产工具,7200都是T23的

楼主(2024-11-25):
求大神,TC58TFG8T22TA0D型号的对应的清除和量产工具,谢
不要T23的。7200对应的没有这个基本都是T23的!

网友A:
找不到对应的ID,你可以试着指定一下ID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对应的ID,你可以试着指定一下ID开卡

指定ID可以清除成功,量产的时候总是报错;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72  这个到是有相同的,但是flash就不一样了  提示找不到代码了

楼主:
指定ID可以清除成功,量产的时候总是报错;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72  这个到是有相同的,但是flash就不一样了  提示找不到代码了

网友B:
这个没有固件吗?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固件吗?不应该呀。

没找到 其他量产报注册失败

网友:
量产工具下载都是0KB,怎么回事

网友:
这里有一个UMPToolV7200(2020-06-24)T24专用版可以用,即使支持列表里没有TC58TFG8T22TA0D也不会报错。我经手的也是无牌U盘,使用同款的T22铠侠闪存,因坏块太多,扫描时间要一个小时以上才开出来

Chipsbank(芯邦)
https://pan.baidu.com/s/1fLAOYzRzz7dENY30g-5Gig 密码:1234

网友:
无需指定闪存类型,直接量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