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姆龙电子血压计报错E1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4-11-25):
家里的欧姆龙血压计突然不能用了,显示屏报错 E1。查说明书,E1为空气管插头脱落,或袖带缠绕方法不正确。

经检查,气管正常,袖带正常,电机正常。拔掉气管插头,用手指堵住插孔,启动机器,发现气泵不能充气。随后拆开血压计检查,发现控制气路的电磁阀没有动作。

拆下电磁阀测量,发现线圈没有阻值,应该是线圈断路了。拆下线圈,慢慢绕开线圈,还真是断线了。好奇怪,好好的线圈,没摔没碰,怎么线就断了呢?

连接好断头,在接头处做好绝缘,将绕下来的漆包线重新绕回骨架,焊好引出线,并对线圈封蜡处理。

依次装回所有拆下的零件,开机试验,血压计工作正常,此次修理工作结束(血压计改成锂电供电,加了电源开关,充电插口,还有一个317小电路板)。

网友A:
家里用了好几年的欧姆龙电子血压计出现总是打压打不满的问题,检查后发现气囊漏气,没有配套的东西只能吃灰了

网友B:
我也刚买了一个这牌子的血压计可以插电也可以用电池的。

网友:
这故障还奇怪呀。

网友C:
手绕线圈你很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绕线圈你很有耐心

没有全拆完,找到断头接上,再绕回去就成了。只是没耐心绕整齐,乱绕的。

网友D:
线圈断在内层还是外层?手绕还是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买了一个这牌子的血压计可以插电也可以用电池的。

这款血压计是有外接6V直流电源插口,血压计工作电流约300毫安。
早期的没有外接电源,而且还是用7号电池,耗电较快。
厂家要是直接设计成锂电的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断在内层还是外层?手绕还是辛苦的。

还好,断在不到2米的地方。只是线圈散了,拆了6米左右 ,开始重绕的。

网友:
这个绕线圈确实是需要很大耐心的

网友:
这故障真有些不明不白

网友:
厉害了,手撕线圈

网友:
厉害,主要手还不能抖。线太细容易断的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了好几年的欧姆龙电子血压计出现总是打压打不满的问题,检查后发现气囊漏气,没有配套的东西只能吃灰 ...

去万能宝上找一找,可能有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万能宝上找一找,可能有备件

算是老款产品,挺难匹配的

网友:
HEM-1026用着蛮好的 好多年了

网友:
去万能宝上找一找,可能有备件

网友:
臂式血压计,比腕式的要准一些

网友:
欧姆龙的质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