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G0-40电动自行车电池续航及充电测试

楼主(2024-11-25):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精彩内容 往期文章分类目录
结论前置:
1.颜值比图片高,没转向灯、没GPS、没APP;
2.电池基本上没虚标,标称12Ah,实际上约11.4Ah,新车城市续航30公里以上没压力;
3.说明书上写2A充电器,实际上配的是3A,效率很高,温升可以接受,不烫手;
4.S档好开,T档太肉,避震韧性不错,没有多余弹跳;
5.近光灯给力,照明均匀切线清晰;没有远光灯,也没远光开关,不过预留了位置,自己焊个LED即可;
6.一般电梯都可以轻松进去,不过加了前篮筐,有些小一些的电梯可能进去有困难。

购买缘由
佛山市9月底就要禁止非标电动自行车上路,家里电动车是非标的,打算提前一些换一台国标电动自行车。这台车同时满足了家里三个人的需求,我妈需要脚前面的空间能放一个水桶。我老婆需要好的避震,我需要颜值。
张大妈上做了三天功课,然后到雅迪新日爱玛台铃小牛小刀实体店里面逛了半天,决定买小牛的G0-40,虽然没有转向灯,没有GPS,没有APP,但奈何人家是便宜车里颜值最高,高颜值车里面最便宜。
现在实体店是2299加200运费,有抽奖必中至少减100,京东2299加200运费,虽然曾经有过1999,但网上说网购的车在实体店保修各种脸色、各种拖拉,差那100,还是实体店早买早享受方便保修吧(回来就发现定速巡航按钮有问题)。
回来第1天充电到80%(第2个刚好跳到最高一格时停止充电),驾驶员74公斤加一个桶10公斤,跑城门头;然后搭个美女到千灯湖兜风,74+49公斤。回家27公里,电量到最低一格。第2天74公斤驾驶员又去了一趟祖庙地铁站,到楼下的时候刚好闪红灯。

续航及放电测试
决定试试跑光电池,测试一下电池充电容量(电池标称容量指放电容量,大概是充电容量的0.96倍到0.98倍)。
给电池装上测试线(有短路危险,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接上

手指处,漆包线引出处。

兜圈去。

兜啊兜,城市路况良好,偶尔有干扰稍微刹车,途中停了两次看万用表记录。

车速一直维持在25, GPS显示24左右。电池一直坚持到最后两百米才降速。从红灯闪烁到最后停下,走了8.5公里。没有任何虚电,一趴窝再也不动了。踩着发育不良的踏板回到几百米外的家。

最后的放电终止电压是37.4伏(表时间长了没校准,可能要读数+0.3V才准确)。

充电测试
然后回家,把电池拆下来充电。不清楚是15串磷酸铁锂还是13串三元

串联一个USB测试仪(另外供5伏电),两个万用表分别测量充电器端电压和电池端电压,用来记录电池充电曲线,以及充电器输出功率。

发现充电器的输出端是用脉冲探测有没有插入电池。空载功率2.0W,常年插电每年空耗电费约20元。充电器的最高输出是54.6V。

充入11.756Ah后,充电器绿转绿灯停止充电。考虑到线损,以及充电效率,电池的放电容量大概11.4Ah。

充电曲线如下图。

充电器效率测试

充电器的输入功率有米家智能插座测量。

充电器效率曲线如下图。效率接近90%,不错。

充电器温升测试
充电器放在一块架空的宜家带孔铁板上,测试温升。

环境温度28.8℃。

充电器温升曲线如下图。

老铁们觉得有帮助的话请点赞、喜欢、收藏一波哟,谢谢咯。

网友:
喜欢有详实数据的帖子。

网友A:
脚蹬子骑起来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蹬子骑起来好使吗?

肯定不好使啊。

网友:
车太小了不好骑

网友:
应该说新电池的性能会比较好,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买个电动车库仑计 数据非常直观好用

网友B:
之前看过这篇文章,最后买了同款。除了续航偏短,其余人机工程各方面都挺好的。
可惜正常低频度使用情况下,2年多才2200km时电瓶坏了,现象:充电器显示绿灯充满了,但车仪表电量红灯闪烁,也能正常跑就是没有正确电量显示了。
最后返厂换了个可能是二手维修的电瓶,BMS也升级了解决了之前充满电车上显示只有4格(不满)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过这篇文章,最后买了同款。除了续航偏短,其余人机工程各方面都挺好的。
可惜正常低频度使用情况下 ...

哇,居然被我带入坑了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不错

网友:
短途通勤,还是两轮电动最方便。
小牛的低端简配严重点,九号的基本功能一般是标配,不过涨价太厉害。

网友:
还不错,匀速只能参考

网友:
没有转向灯真心不能接受。

网友:
电动车自行车新国标设计25公里,还不如山地车快呢。

网友C(2025-01-07):
我打算淘个旧的,900大洋,

如果是真的75公里和新车差多了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淘个旧的,900大洋,

可以砍到80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