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物纪念:多普达818及860经典手机

楼主(2024-11-25):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2005年入手,确实经典,除了照相效果很一般,偶尔屏幕漂移,其他都好。从此只爱多普达的产品了。2005年8月买的,到现在3年了。如果能加上GPS和自动对焦就完美了,刚巧新出来的P863符合要求,打算近期换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用过朋友的P860,发现名片识别真是个好东西啊,这下我那一大堆名片就可以轻松进OutLook啦 ­。

注意事项
硬启的时候把机主设为字母,例如“M”,不要用中文,因为有些软件的注册机不支持中文机主。 ­
818的CPU是自动降频,用超频软件降频是没有省电效果的。 ­
以后要尝试安装在“storage”就是机内闪存里面。

玩机记录 ­
2006年中,机器大概用了1年,开始出现触屏不准的现象,偏移达到10毫米。 ­
2007-4-13,升级内存的时候在触屏线上抹了润滑硅脂,在一个月内完全消除了问题,但后来还是会出现,但偏移幅度小了很多,大概2毫米左右。后经过几个月,渐渐就没有漂移了,估计是氧化层渐渐磨掉了。 ­

2007-4-13升级内存 ­
在深圳百佳信升级了内存到128M,开了10个软件,速度仍然是快捷无伦,爽! ­

自动重启问题和更换电池 ­
2006年底,出现偶尔自动重启的问题,2007年10月原来的电池终于不行了,气温25度以上,到了30%以下就会出现打电话重启,寿命2年零一个月。在淘宝网上买了块100元的“原装电池”,假的,退货,后来138元买了块YOOBAO雅宝的兼容电池,1460mAh,试用了没出现网上说的电量计量不准的问题,非常好,不打电话待机可能有10天以上。但是跟网上说的一样,厚了一点,盖子后盖很勉强的盖上了,用刀子把电池四周边缘的封纸削去重叠部分就好些了,不过后来长时间压迫,导致后盖的塑料卡舌逐渐断裂脱落,现在后盖很容易掉,迟早要换。而且才用一年就开始出现内阻增大的现象,看来还是和原装电池有差距啊,估计今年冬天是熬不过去了。

3.5 2007-5-27第四次重装系统 ­
手机摔到地面上,后盖和电池飞出来了,捡回来启动,硬启~~,只好重装。拆机,接触点上硅脂,装上后屏幕变成256色,再拆,搞一下屏幕插头,好了。 ­

3.7 2008-4-5维修听筒 ­从去年底开始听筒断断续续,最后没有声音了,被迫使用耳机,不久老是被投诉声音小,拆机,拆开耳机插座,发现里面都是脏东西,令麦克风的常闭触点接触不良,多普达应该考虑附带一个橡胶塞子,不用耳机的时候把耳机孔塞住。但听筒始终没有声音,后发现SD插槽上方的小电路板跟主板的插座已经脱焊了,重新焊接,解决问题,但插座尺寸太小了,被我焊的惨不忍睹,估计再拆一次肯定要挂了。
结果用了不到一个月,再次听筒无声,连带绿色指示灯也不亮了,肯定是残废了的插座终于彻底挂了。决定用细的漆包线替代插座,一劳永逸,不怕摔了。
经过维修,恢复正常使用,但蓝牙指示灯不亮了。 ­

3.8 2010-6-30第五次重装系统 ­闲置快2年的机器给老婆用,更换了O2的外壳,硬起安装(6、7、8、10、13、14、16、17、24各项),软起设置好连接和节能,克隆了20100630flesh.exe;安装《Spb Pocket Plus ­3.12中文版》到内存。关闭按钮“例外列表”添加邮件系统,以加快看短讯的速度;安装.安装《拨号插件CeleDial》、《SoundExplorer》、《Card_export_II_v2.02》到内存、《梅花输入法PlumSIP5.0》

P860

2008年11月,P860刚到手,4G的卡,正在逐步熟悉。跟818比起来,可以说是进步很大,首先是外形更加轻巧,有818一切的优点,另外摄像头的效果一流,拍照软件的功能和易用性都大幅度改善。屏幕比818明亮。GPS的启动速度很不错,灵敏度也不错,在广州的高架桥下一样的好用。电话功能比818的WM2003强多了,主要是易用性提高很大,在通话时要静音或者切换免提或者看联系人都方便了很多,扬声器的声音很大,耳筒的声音也没有818过小的问题。还有收音机,真是太完美了。
暂时唯一找到的缺点是插了耳机就不能充电,而电源键在机器顶部也没有818放大拇指位置来得方便。另外发现860屏幕在阳光下看不清,比818的半透半反屏幕差很远。
玩机的热情远不比刚拥有818的时候了,当年机器是拿来玩的,软件要花哨功能多;现在是拿来用的,对软件的要求也多是从实用出发。简单的才是好的。

网友A:
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在做广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在做 ...

是的,卖自己

网友:
你这个可爱的老头,老是拿一些我喜欢的古董玩意,来眼红我;话说,以后的手机也许更高级,科技波澜会上,理想的手机就是:手一挥,在你面前出现一个屏幕,当然是光形成的屏幕,然后,你说,我找李某某,马上联系后,在光屏幕上就出现一个人,你就可以和他对话聊天了,好像真人站在你面前一样;都不需要你自己拨号,只要语音控制就行,比V信视频聊天好多了。光是能量,是传播介质,可以传播声音和图像。

网友:
很多年前买过一台多普达智能机,用了两年多坏了

网友B:
为啥每篇帖子开头都要自我介绍下

网友:
当年可是高富帅才能够拥有的奢侈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每篇帖子开头都要自我介绍下

怕大家把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每篇帖子开头都要自我介绍下

类似于刘备,标准的开场白:本人刘备,字玄德,中山靖王之后。

网友:
当年也玩过非常多的多普达的二手机器,699、696、828+、863,还买过一个华硕的P550

网友:
多普达和HTC以前的机子颜值是真的高,

网友C:
这个手机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机是什么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

网友:
这机器成色不错哈。

网友:
有一台,当费品扔了,当初所谓的欧洲水货

网友:
20年前的高档货,也曾经拥有过。

网友:
只记得要拿触控笔点屏幕四个角校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