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碟的自行车,改电动如何实现刹车断电?

楼主(2024-11-25):
车型是野狼三,之前一直是烧板油的没想改,主要难题还是这个刹车断电不好处理。有盆友分享心得吗?

网友:
可以用干簧管+磁铁控制通断

网友A:
你见过摩托车刹车要断油的吗,有没有这个功能无伤大雅!

网友B:
不是你不会不用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摩托车刹车要断油的吗,有没有这个功能无伤大雅!

摩托车的上泵确实是有刹车灯开关的。带两条线。不过你讲的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接上总是要安全一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不会不用控制器吧?

被您说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托车的上泵确实是有刹车灯开关的。带两条线。不过你讲的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接上总是要安全一点点吧 ...

那是控制刹车灯的,防止后车追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您说中了。。。。

没有控制器的话类似早期的三轮车,一个大功率开关控制正反转刹车断电。
你可以把常开行程开关放在右手食指处,这样你捏刹车时可以直接松电源开关。
有那种杆子超长的行程开关,把不锈钢杆子掰成一个舒适的角度,自己能灵活操作开关电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控制器的话类似早期的三轮车,一个大功率开关控制正反转刹车断电。
你可以把常开行程开关放在右手食 ...

我原本是想用电动车的前刹上泵替代左右刹车的,那玩意带开关,但是胶管是8毫米接头的,愁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是想用电动车的前刹上泵替代左右刹车的,那玩意带开关,但是胶管是8毫米接头的,愁人。。。。 ...

管子不一样,上泵和下泵也不匹配,其次也不好看。
可以改造上泵,在下面避开管道的地方打小孔攻丝装开关!

网友:
刹把上不是可以加那个感应开关嘛

网友C:
油碟的车属于高档车了,原轮组较好,不建议改电动了。
非要改可以前轮小功率,只用助力,没油门,不要刹车断电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碟的车属于高档车了,原轮组较好,不建议改电动了。
非要改可以前轮小功率,只用助力,没油门,不要刹车 ...

助力需要控制器的吧,而且必须力矩感应助力才会舒服,其它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碟的车属于高档车了,原轮组较好,不建议改电动了。
非要改可以前轮小功率,只用助力,没油门,不要刹车 ...

也没多高档,野狼3,之前骑行还算肯跑吧。一直没动手,这次打算改个前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助力需要控制器的吧,而且必须力矩感应助力才会舒服,其它不行吧

最近改了台助力,低档就是双霍尔转动感应,试骑了几十公里感觉还不错,没接油门,也没有断电刹车。
力矩感应没试过,估计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