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GP 170万用表9V(8.4V)充电电池内爆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楼主(2024-11-25):
不知真假的GP 170 mAh 方形充电电池,8.4V,外壳标的是Ni-Mh,即镍氢充电电池。

标准充电是17毫安充16小时。额定8.4V,充满据说是9.8V。

用可调电源充,10V以上才有电流,设在的10.5V左右,充了几个小时,电流20多毫安。

充到半夜啪的一声响,起来看看,竟然炸了。

里面是非常6加1的串联结构,7个ZM60K的纽扣式的电池串联,其中的一个炸了,蹦出两片黑炭氧的内核。

但是纽扣上面标的是Ni-CD,即镍铬型的。这是不是做假?

本来以为是电压/电流大了导致的镍氢电池的氢气释出炸的,这么一看就不是了。

网友:
哈哈,你确实上当了,买到假货了;上边虽然写着NH-NH  rechargeable ;但是还有几个英文提示,made    in  china,这提示不是中国制造,而是告诉你,国内仿造,不能充电,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过压过充,结果是爆炸、、、、鸟。

网友:
看样子是非可充的。

网友:
晚上充电可怕

楼主:
碱性电池充到五六十度烫手,等个一两天后电压能慢慢上升到8、9伏,充电电流也能到几十毫安,也没炸过。

这个说是能充电的反而在充电中期就给炸了。末期炸了还有情可原。

照二楼老哥的说法,八九成是假货。

炸的原理是啥?顶盖齐刷刷的断开,像是镍氢,实是镍镉。
六串的估计上下都到顶了,可能一部分地方电流集中就过热再膨胀顶开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坑

网友:
真货还是假货?

网友:
这个牌子的9V充电电池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看二楼老哥的回复,楼主是吃了不懂鸟文的亏哈

网友:
这种的只用一次性的

网友:
串联充电,有的撑死,有的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