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品牌今年的新品,CZD-86F,大佬看看什么主控方案

楼主(2024-11-25):
这品牌今年的新品,大佬看看什么方案,芯片上字都打磨掉了,麻烦大佬教一下校正方法。软校准,我试了几个按键组合,进不去校正模式

网友A:
48脚接地是不是DTM9660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脚接地是不是DTM9660的芯片

DTM0660吧。。。9660没搜到

网友B:
校准这玩意干嘛难道出厂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校准这玩意干嘛难道出厂不准

玩啊,拿到新表想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啊,拿到新表想练手

是咧,主打一个玩,看看精度能较到多少不跳字,我新手嘛。。。

网友:
价格最优的四位半

网友:
这表极像胜利VC890H,换挡时相应的表笔插孔会有灯光提示,好像还有个华博有一型号也是这样的吧。个人感觉应该都是代工吧。

网友:
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
没有问题也要校准,芯片都打磨了,还是省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TM0660吧。。。9660没搜到

嗯嗯,打字错误:)

网友:
这表的可视角度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