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镁光NW662,容量异常

楼主(2024-11-25):
在用SM3281量产一块镁光NW662时,查得NW662的料号为MT29F64G08CKCCB,容量64G,L95B制程。在用ChipGenius_v4_21_0701查看闪存时,却显示闪存为: MT29E1T08CUCCB - 8CE/双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512GB。更奇怪的是在用量产工具识别时,闪存容量为384G,CE数为12。强行量产时,前面直到download isp都正常,最后卡在verify CID/ISP,后面提示无法识别的移动存储设备,然后量产工具报错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1A)Prev-Err is 06。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怎样解决好?

一、ChipGenius_v4_21_0701查看闪存信息

二、量产工具识别情况

三、量产工具量产时卡在verify CID/ISP

四、量产工具报错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1A)

补充内容 (2024-11-29 22:34):
按照大家的提示,重新植锡,问题依旧,后来换另一家的主控板,芯片显示正常,量产后测试通过。具体情况在28楼有补充。

网友:
是不是有坏块了

网友A:
丝印上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焊接有问题吧,重新植锡看看。

网友C:
是不是板坏了,把颗粒放测试架上看看

网友:
我现在贴的15158跟楼主一样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上的型号是什么?

丝印是这个型号

网友:
查主控和颗粒,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3281应该不支持nw662吧,要自己添加参数的,你是单贴还是双贴,这颗粒是2ce 4die的,3267 3268都支持的

网友E:
识别id都不正常  怎么可能成

网友F:
nw662,应该是2CE,楼主的闪存看起来象正片。检查一下板子吧,也可以换板子开一下试试

网友:
3281对NW662支持很不友好,首先要添加参数然后降速度(我是降低到78),个人建议上3267.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我个人建议可以加焊主控试一试。

网友:
你这颗粒有毛病吧,NW662是2ce,显示12CE估计是炸了,上测试架看看情况。
另外3281主控有支持2ce的丐版,有支持4CE的常规小主控,有支持8CE的大主控,对应的开卡软件和支持的颗粒也是不一样,目前还没见过12CE能开出来的

网友:
662上3267不错

网友:
我的3267配nw662应该是摔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1应该不支持nw662吧,要自己添加参数的,你是单贴还是双贴,这颗粒是2ce 4die的,3267 3268都支持的 ...

单贴的,主要是先测试一下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有问题吧,重新植锡看看。

重新植锡焊接,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板坏了,把颗粒放测试架上看看

没有测试架,后面换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识别id都不正常  怎么可能成

ID是对的,只是型号不对,不过有时候不同型号的闪存的ID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nw662,应该是2CE,楼主的闪存看起来象正片。检查一下板子吧,也可以换板子开一下试试 ...

请问一下怎样判别正片、白片、黑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