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坚强 - 漏气灯泡照样工作的浴霸

楼主(2024-11-25):
当年流行的灯暖浴霸

最近发现其中一个灯泡发白,能工作,但挺吓人的。

网购了一个原位替换的暖风机。为了实现单电机吹风换气倒顺旋转功能,换气与吹风需要互斥。可右下角那个吹风/换气开关的符号怎么也看不懂。

关键是原来只有四根线,现在这个多了一个线。没法加线,只能暂时不接换气,保留照明。抽空看能不能用其他方式实现全功能控制。

暖风机只有一个电机,换气与吹热风用的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实现的。没有翻板,仅靠风道的形状设计和叶片的来实现出风的分流。可能是受原理限制,也可能是加工精度有限,吹热风时换气出口的流量并不为零,只是风压比正常换气时小一些。热量损失是难免的了,不过不影响使用。因为发热PTC的功率够大,说是2800W,实测只多不少。反正电费不用设计师出,不服不行。

最后说一下安装,本来半个小时就差不多的活,自己干了两三个小时。因为接线柱里的所有接线都是剥了皮,将铜丝向后一折,连着绝缘皮塞进接线柱的洞里。部分铜丝被压在螺丝与绝缘皮上,部分的铜丝靠绝缘皮压在接线柱上,还有部分铜丝干脆四六不靠。几十瓦的风机和LED灯也就算了,两个PTC 每个超1500W,每个PTC近7A,公共零线14A,这么接完全就是开玩笑。为了安全只能将大电流线头全拆下,用细铜管套上压扁,然后再插入接线柱用螺丝压实。于是一个简单的新机安装工作变成了绝望的魔改工作。

网友A:
我一直在想,换气与暖风互斥,装在两个位置不就行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发白的灯泡已经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想,换气与暖风互斥,装在两个位置不就行了?

是这种开关

换气与吹风是同一个开关上的两个按键,内部不知怎么设计的,两个开关同时按下只有吹风是通的。

改装的思路是将空闲的照明开关串联一个小电容接到换气开关上,这样只要按下照明按键,电机上将获得一个很小的电压,在暖风机上弄个电路检出这个电压控制继电器或者可控硅给LED供电即可。当然这样一来只要开换气LED灯也会跟着亮。不过这也没啥,热风泄露的热损少说也有两三百瓦了,这都能接受,一个LED灯才12瓦,毛毛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想,换气与暖风互斥,装在两个位置不就行了?

换气时正转,暖风时反转,唤气出口有止回风门,外界冷空气不会被抽进室内。
换气时只要有气流被排出室外,室内暖风出口也出风又有何关系。

网友C: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气时正转,暖风时反转,唤气出口有止回风门,外界冷空气不会被抽进室内。
换气时只要有气流被排出室外 ...

风扇不是都有方向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漏气的灯泡变成了磨砂灯泡,更加护眼了

网友B:
吹风及后续的加热都是通过唤气开关供电的,换气打开后面就都没电了,唤气关闭后面吹风开关有电,吹风打开后风暖一二有电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气时正转,暖风时反转,唤气出口有止回风门,外界冷空气不会被抽进室内。
换气时只要有气流被排出室外 ...

没装之前试机时发现换气时热风出口几乎感觉不到出风,换气出口的风压很大(用手感觉的)。但吹风时换气出口是有风向外吹的,并不是负压,只不过是风压小了一些。 确实有一个重力止逆阀,换气时这个止逆阀的风门可以被出风吹起大概80度的样子,吹风时风门并没有闭合,而是被吹起大约三十度左右。这个悬挂的薄板的抬起角度与风速是有确定关系的,早期气象站里就有这样的简易风速仪。可惜现在找不到叶片抬起角度与风速的确切关系,前面按照十分之一估算热损完全是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用的时间长短不重要,别把卫生间吊顶给烧了就行。

网友D:
奇怪,漏气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漏气还能用?

估计只是轻微漏气导致反光镀膜被氧化。另外这种红外灯泡的灯丝比较粗壮,温度远低于照明灯泡。

网友:
这个浴霸我只认奥普,十几年也不坏。暖风啥的只是看着好看,怎么都没有灯泡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及后续的加热都是通过唤气开关供电的,换气打开后面就都没电了,唤气关闭后面吹风开关有电,吹风打开 ...

那个是网店图片,这是实拍图片:

一个开关被整出许多功能,也真难为厂家了。
想起了当年自己用一个拉线开关控制两个灯。也不知是为了节约导线还是节约开关,反正那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被折腾掉了。

网友:
发热PTC的功率确实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装之前试机时发现换气时热风出口几乎感觉不到出风,换气出口的风压很大(用手感觉的)。但吹风时换气出 ...

损失有那么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因为PTC加热器设计在了出风终端,这个排气口在中间,被吹出去的空气是没有被加热的室内空气,往好处想就是还略带一点通风效果,长时间在室内也不会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是都有方向么?

不是螺旋桨那种,是离心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失有那么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因为PTC加热器设计在了出风终端,这个排气口在中间,被吹出去的空气是 ...

是的。凡事都有两面性。要不是二战,也看不到《虎口脱险》这样的喜剧电影了。

关键那个啥热空气不是喜欢往上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