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容量和内阻都够就是不耐用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25):
360可视门铃2021年购入,使用到现在电池待机不到两周,于是想换新的电池,因为没有点焊机,拼多多上有组装好的(一串两并)带保护板的电池,买了一个,装上待机只有1周多,心想可能买到假电池了。
于是在淘宝上选了一个100%好评的店,买了一个焊接好钢带的亿纬3500mAh两节一串两并价格30元左右。还专门买了一个容量测试仪,测了下容量:放电到3V,容量有6500mAh。然后用原装的保护板焊到电池上,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但装上后,待机也只有一周多。
这下,搞懵逼了!于是又买了一个内阻仪,测了一下两并的电池内阻14.5毫欧,应该也算正常吧?
容量和内阻都正常的电池应该算是好电池吧?如果是的话,那只有360可视门铃耗电变大的原因了!

新款原码亿纬电池一节3500mAh,两节并联。看外观没有瑕疵,扫码与下面的号码一致,感觉比较真!

用容量测试仪测量容量

经过了很好时间,终于完成一个循环,放电到3V,容量显示为6500mAh。

夹镀镍钢带测得内测为14.5,直接夹电池应该还会小点。内阻应该也算正常。

但装在360智能门铃上待机也只有一周多,一天能掉电10%左右。
门铃功能是完全正常的,难道门铃耗电出了问题?还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继续测待机电流

网友A:
为何不去测待机电流?保护板的电流?

网友:
估计门铃漏电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待机电流,感觉这个是正常的,可视门铃耗电的,尤其是频繁的启动录像

网友C:
两节电池并联,内阻14??有可能其中一节的内阻接近14,另一节却很大。。两节电池的一致性可能并不好啊。。

网友D:
串万用表看下静态电流,贴片电容有漏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并联,内阻14??有可能其中一节的内阻接近14,另一节却很大。。两节电池的一致性可能并不好啊。。 ...

这种容量电池,内阻通常一节在25左右

2节并联,14左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并联,内阻14??有可能其中一节的内阻接近14,另一节却很大。。两节电池的一致性可能并不好啊。。 ...

并联14,一只应该是28左右吧。没有点焊机只能买焊好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去测待机电流?保护板的电流?

之前没想过门铃会出问题,晚上回去测一下待机电流

网友E:
把原来的旧电池和新电池并联,看看是不是两周

楼主:
之前没想过门铃会出问题,晚上回去测一下待机电流!
谢谢回复

网友F:
估计不是电池的问题,和楼上讲的,可以检测一下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静态电流应该很小才对,太大的话,估计是有漏电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原来的旧电池和新电池并联,看看是不是两周

我感觉旧电池还能待机两周。但旧电池拆了,又没点焊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待机电流,感觉这个是正常的,可视门铃耗电的,尤其是频繁的启动录像 ...

我的门前人少,一天也就10个左右录像

楼主:
以前没想过门铃出问题,因为功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万用表看下静态电流,贴片电容有漏电问题

听你这样讲,晚上回去就测一下,串个万用表看看待机电流和激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不是电池的问题,和楼上讲的,可以检测一下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静态电流应该很小才对,太大的话,估计 ...

好的,晚上回去测一下。

网友:
门铃有问题,漏电流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