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LED电源模块,型号Panasonic LGC70812121 24V0.75A

楼主(2024-11-25):
直接上图,目前没有输出,就拆了。看看 自己能修理不。

楼主:
次级确实断路

楼主:
估计  问题  不大

网友A:
次级断路?一般是摔得吧。正常情况下,次级线径较粗,烧断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B:
24V的,什么鸡鸡上用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的,什么鸡鸡上用的?

松下台灯 06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断路?一般是摔得吧。正常情况下,次级线径较粗,烧断的可能性极小。 ...

啊!摔的  后来 上图了。怎么还没通过呢!

网友:
松下护眼台灯的电源

网友:
LED台灯好多都是24V0.75A的电源,好视力的也是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值得修复一下。

网友:
有可能本身就没焊接好

网友:
旧款空载会兹兹响

网友:
不是维修吗,咋都拆了

网友:
次级好办,也没多少匝,看看能不能不拆磁芯就能把线接好。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了

网友:
质量不错   技术也不错   佩服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然后买个变压器换就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