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米33W充电器如何鉴定真假

楼主(2024-11-25):
买了一个33W的充电器MDY-11-EX,用手机扫充电器上的二维码,扫出一长串数字,发现和充电器上H26594D414........的不一样。买到假的充电器了吗。充电感觉没什么问题,也显示小数点。速度也还行,不知道假的会显示小数点吗。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小米33W充电器如何鉴定真假

网友:
我也扫了,sn对不上, ,会不会是翻新的?

网友:
假的可能性不大吧?!要不拆开看一下?

网友A:
测真实功率,即使是假的功率又够,又何妨

网友B:
我的10s 原配33瓦都不用,18瓦传统QC3.0的都够了。

网友:
扫码,序列号对不上的都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10s 原配33瓦都不用,18瓦传统QC3.0的都够了。

同米10S,为了保护6月换的新电池,只用5V2A的充电器慢充。那个33W的原装充电器被我封存了。

网友:
小电流充电器慢充,这样电池耐用点

网友:
小米充电器不都是120W起步吗?

网友:
大概率假的,我扫描了手头的小米原装充电器,都是一样的SN码

网友:
小米33W充电器如何鉴定真假

网友:
小米的东西真假有区别吗

网友:
只能测功率,测重量了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这个,刚才去扫了下是一致的

网友:
灾难买的  咸鱼 pdd大概率是假的

网友:
测纹波,原厂100mv以内,劣质2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米10S,为了保护6月换的新电池,只用5V2A的充电器慢充。那个33W的原装充电器被我封存了。 ...

我觉得看运气吧,最早我都是用18瓦充,大概两年左右10%以下电量就充不进去,得重启后才能充,后面换了电芯不换保护板,陆续也用了快一年,现在只用18瓦和10瓦充。

网友:
我使用充电器都不看广告,只看疗效的,充电器品牌也都混用,哪个好用,就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真实功率,即使是假的功率又够,又何妨

功率够,不代表安全够,很多山寨电器参数是够的,但安全间距或绝缘物或安全材料(特别是Y电容)都不合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触电了。

网友:
在哪买的?估计是假的了,我手上几个小米的充电头扫了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