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UT33D量市电显示287V,这万用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4-11-25):
用UT33D量市电,显示287V,应该230左右吧。

怎么回事?这万用表是不是坏了?
但其它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
要么谐波干扰了吧, 也不是真有效值表   要不就是表坏了

网友A:
楼主也是胆大,用这种方式测试市电电压。

网友B:
这事只能中午干
也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低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胆大,用这种方式测试市电电压。

应该咋测啊?
插座有保护盖,表笔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只能中午干
也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低的缘故

刚换的南孚9V电池,电池电压9.04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换的南孚9V电池,电池电压9.04V

新的9伏电池空载电压应该超过9.5伏的,你的这个南孚电池应该是旧了,而且内阻变大了,试一下万用表的背光灯能否点亮,要是点不亮,还得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9伏电池空载电压应该超过9.5伏的,你的这个南孚电池应该是旧了,而且内阻变大了,试一下万用表的背光 ...

确实不是新的南孚,是从网线检测仪上拆下的,但背光能点亮。

网友:
这种表坏不坏的又不贵也测不准确换块福禄克的低端表也行

网友:
这么做的小夹子真是不要命。曾经有楼下摆摊的从楼上引下220v电源,有电的地面这一端竟然是公插头!稍有疏忽就是大麻烦

网友:
拔掉那个路由器看看测量数值有变化不?话说这个公夹嘴配插头早晚会打架的,至少也得配个电源线母座头呀

网友D:
如果直流正常,那就是电网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流正常,那就是电网有干扰

这个说法有问题

网友:
家里市电就算有干扰一般也到不了这么高,表偏了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换的南孚9V电池,电池电压9.04V

刚才把电池拆下来又量了一下,9.2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只能中午干
也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低的缘故

早晚会出事

网友:
听人劝,这么测量确实很危险,这个数值肯定不正常

网友:
表坏了无疑。夹子金属漏在外面确实危险,不过220V也不用太担心,电一下而已

网友:
换块表试一下。以前遇到过用47型指针表测市电,250交流档满刻度还偏高,最后证实它就是接近2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咋测啊?
插座有保护盖,表笔插不进去

我怀疑你的头像两腮就是这样炸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