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小器鬼声光控5WLED球泡灯

楼主(2024-11-25):
LED恒流驱动采用BP9912A

声光控延时开关控制芯片KU5590通过CS1N60场效应管控制BP9912A的供电,让LED灯亮灯灭。

声光控延时开关控制采用KU5590A-D45芯片

网友:
好像还不错呀

网友:
小气鬼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中山小揽,好像做LED的很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小灯泡里算是货比较多的一个了。

网友:
很耐用,就是贵了点!

网友:
比一般的寨货强一点

网友:
名字叫小气看着用料还可以啊

网友:
小气鬼主要是省电为目的,这名字起的不错,用料也算好的。

网友:
小器鬼可以放楼道用

网友:
小气鬼做工不错,也还算耐用。

网友:
散热不太好

网友:
小器鬼的灯具做工不错,比较耐用。一般超市里卖的比较多。

网友:
拖拉机的外形内藏着法拉利的心脏

网友:
小器鬼不小气。

网友:
原理都一一样,声控太烦!!!!

网友:
一套不错的系统,确有个差劲的执行机构。

网友:
电路板满满的一板,用料比较扎实。如果仅靠铝基板散热,白色灯罩是塑料的,不是金属的,那散热是个薄弱点,建议减一点恒流电流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