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 Color LaserJet M254nw 59.c0错误修复

楼主(2024-11-25):
上次拆了一台M254nw照片拍得不多,这次拆另一台

突然报这个错误,查一下是打印机显影马达硬件故障报错,这个搞不定,只要叫维保上门

左侧是主板

网络部分,右上这个小板是无线

这个已经拆下电源板了

电源板

所有的线都要拆下

这个叫什么

说是齿轮错位了,拆下复位后再装上就好了

这个电机是日本的?

齿轮太多了,不知道装了多少次,整个过程花了两个多小时修复完成。

网友A:
修一下花了多少米?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那个大的好像叫转印膜。
电机好像是日本美上美的。

网友B:
59.C0应该是显影离合齿轮错齿了,这种彩机重新装配齿轮特别的麻烦。

网友C:
彩机维修,拆装就是麻烦,不装上又无法测试,一拆装就是一两个钟头

网友:
拆装太麻烦了,挣得都是工夫钱

网友:
高手啊,这能修好,真是技术+耐心+仔细 啊。

网友:
这个好复杂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下花了多少米?

租用的机器,无服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C0应该是显影离合齿轮错齿了,这种彩机重新装配齿轮特别的麻烦。

是的,分析是某个鼓转动时阻力大,导致错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彩机维修,拆装就是麻烦,不装上又无法测试,一拆装就是一两个钟头

确实是的,每次装上时不是这个齿轮没装好,就是那个齿轮掉了,要不就是某个地方卡住了,没耐心真是干不了

网友:
打印机机电一体修起来真麻烦

网友:
还是比施乐的彩机好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租用的机器,无服务费

费用怎么算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D:
当年我就在HP服务站修打印机的,拆打印机基本全靠自己摸索,真不好搞,这种机器的话估计就得从客户那边拉回去慢慢研究了,现场拆万一拼不回去就尴尬了

楼主:
按张数算钱,耗材和维修都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就在HP服务站修打印机的,拆打印机基本全靠自己摸索,真不好搞,这种机器的话估计就得从客户那边拉回 ...

是的,这个不能心急

网友:
之前有台HP彩机故障,给公司新来的一个人维修,这人口才很好,吹的那个眉飞色舞,然后这位老兄就慢慢拆机,从上午10点开始动手,慢慢拆到天黑下班,就是埋头拆拆拆……等他走了,看着台面上被拆卸到NN块的一大堆零件,尤其是他把齿轮组件也给拆零了??  我们都佩服这人还真的有点厉害!结果第二天上午没来?下午打电话问,答复说他可能无法胜任公司的工作,走人不干了  最后这台被拆零的彩机打包发给HP售后去收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张数算钱,耗材和维修都免费

张数怎么计的,机器里的应该可以改的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