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惠TH2871B维修求助

楼主(2024-11-25):
使用TH2817B测量电容时,突然仪器冒烟,拆机后发现有块板子上6个电阻烧毁了,焊接取下来后无法用万用表确认阻值。现在需要更换新的电阻试试,哪位大佬能帮忙确认下实际阻值是多少?

网友A:
我新的同惠都是一股烧焦的胡味,难道他们做工不行?

网友B:
烧电阻别的地方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检测电路,烧电阻原因何在!

网友:
电容没有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的同惠都是一股烧焦的胡味,难道他们做工不行?

有段时间没用,然后拿出来测一下电容容值,就突然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电阻别的地方应该还有问题

其他板子都检查过了,没发现有异常,这台设备用了好几年了,之前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检测电路,烧电阻原因何在!

不是专业维修电桥的,检测哪部分电路,求教

楼主:
哪一块的电容呢

楼主:
我测试的是其他板子上拆下来的贴片电容,应该不是放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