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替换福禄克保险丝天才想法

楼主(2024-11-25):
人生无常,大肠搭小肠,笑死我了,不多说了

网友:
额,也不是不行,就是烧表和烧保险,选了烧表而已
万一表没烧呢,赌一把

网友:
挺好的,最起码不像别人用铜丝!

网友:
这个起码具有设计才能。

网友:
超快速保险丝可不是你一个陶瓷保险可以替代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办法福禄克都没想到

网友:
这叫哥俩好

网友:
捆绑式装备,领先吧

网友A:
这玩意儿可以修复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网友:
好歹也是一个保险丝

网友:
不错,起码是保险丝。

网友:
应急小心点使用也可以。

网友:
大象驼小象哈哈哈

网友:
关键是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可以修复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好家伙,看您的帖子可是要了我的老命,帖子中间有个线,我还以为显示器坏了呢,吓我一跳,哈哈哈

网友:
这个断的位置是在根部吧,焊完后就不会马上断了

网友:
好像这个保险无法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看您的帖子可是要了我的老命,帖子中间有个线,我还以为显示器坏了呢,吓我一跳,哈哈哈 ...

哪有线啊?没看到呢?

网友:
这表应该是主刀大夫的,喜欢搭桥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