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介绍一款“地雷”定时器,用来给手机充电的

楼主(2024-11-25):
各位坛友大家好。在之前这个帖子   SHAGER RD-101镍氢、镍铬电池充电器(傻充)空载电压异常?中我提到,我有一款定时器,被内人称为”地雷“,今天有点时间,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这个定时器是2005或者2006年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当时的手机充电器有些还没有充满自停功能,手机电池经常被充鼓包,基于此,我顺了一些工厂里的料,做了这个笨重的定时充电器

这个定时器的核心是日本产的Omron定时器,型号为:H5CX。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定时到了,执行相应动作。

其外观定义如下:

端子定义如下:

它的电气原理如下:使用时,首先按下点动按钮开关SB,接触器KM线圈得电,NO(KM)从常开变成常闭,完成自锁,SB不再起作用,这时按钮上的绿色指示灯点亮,同时KM吸合,定时器T得电开始定时,此时最右侧插座有电。当定时结束,控制回路的定时器端子NC(T)从常闭短暂变为常开,KM线圈失电、插座断电、灯灭、定时器断电,NC(T)再次变为常闭,等待下一次SB按钮按下。

这玩意伴我已有接近20年,仍然在使用,可见元器件质量上乘,控制可靠。它也经历了几次演变,见证了我个人一步步从电子小白到大白的过程。我目前没啥技术水平,就是品鉴的能力提高了,对于粗制滥造、不美观的产品接受不了。所以呢,这个货也是经过了2次内部改造,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第一版是这样的。内部接线凌乱,很丑陋。

第二版是2014年改的,主要增加了一个灯泡,用来维修时串联在电路中使用,防止短路。还加了一个”A Frank Product“

第三版是2024年夏天改的,把内部凌乱的线都整理漂亮了。

谢谢坛友观看。

网友A:
“顺了一些工厂的料”,这是违法,抓起来!!!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
兴趣使然,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放现在依旧很不错

网友B:
弄个小继电器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了一些工厂的料”,这是违法,抓起来!!!

哈哈,年轻时喜欢占点厂里小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小继电器不好吗?

当时工厂里接触器多,工厂里没有220v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工厂里接触器多,工厂里没有220v的继电器

小继电器用不住,有些充电器的防浪涌有些不合理,通电或断电时候火花不小,而且做维修用途就得考虑短时间大电流的情况(设备有些大或者存在短路等情况)小继电器几次就烂了,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便宜的那种继电器用不住的

网友:
叫地雷不合适,可以叫定时“砸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继电器用不住,有些充电器的防浪涌有些不合理,通电或断电时候火花不小,而且做维修用途就得考虑短时间 ...

那我正好碰运气用的接触器,这个接触器是LG的,用了接近20年了很稳定

网友:
有单片机,可以做到小体积了

网友:
这创意部错啊
2014

网友:
比较粗狂

网友:
我们这个不叫占便宜,我们就是利用好各种闲置的物资

网友:
都是顺手的事

网友:
创意部不错啊

网友:
厉害都用上接触器了,所以用不坏。

网友:
弄得太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