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TEON/华为460W电源改可调电源教程

楼主(2024-11-25):
求一下LITEON电源改输出可调教程

网友A:
没有教程就拍芯片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教程就拍芯片出来看看

数字控制的。按照教程改了俩电阻可以调整的13.8V

网友:
改可调电源主要看机子用的什么芯片,有的好改有的就不好改

网友:
没有改电阻时候,记录一下可调电位器电阻值,调解一下看看电压怎么样变化,不变再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