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极遥控三色驱动器拆开了

楼主(2024-11-25):
前一贴,看了无极遥控驱动器的外观,因拍摄仓促,没能拆开一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601&fromuid=1740298
这次应坛友的要求,刻意拆开拍了照片,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红外遥控接收器和两个驱动器合成在了一块板子上。无极调光大概用PWM控制吧。
按照坛友moontree的指导,测试了三色灯的功率,和预期的一致,三色中其中的暖色和白色灯芯功率是标注功率的一半多一点,中性光是两灯芯的功率和,总功率比标注功率大一点。有偷工减料之嫌~。当然驱动功率看标注是足足的了。
另外测试的待机功率最大0.82瓦,功率因数0.56

网友A:
这种混色发光应该不算真正的全光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混色发光应该不算真正的全光谱吧

真正的全光谱是独立的灯芯吗?

网友:
这个就不错了,优惠购那些灯板实际功率有标称的一半就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正的全光谱是独立的灯芯吗?

我的理解是至少是一个LED芯片里面集成了三色发光体,然后再多个串并联,每个LED类似一个小太阳发出全光谱光线,这样众多LED组成的灯板发光均匀,自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至少是一个LED芯片里面集成了三色发光体,然后再多个串并联,每个LED类似一个小太阳发出全光谱 ...

那是LED点阵屏上的灯珠。网上看的全光谱灯珠,是橘颜色多成分荧光粉。

网友B:
真想知道电路图来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至少是一个LED芯片里面集成了三色发光体,然后再多个串并联,每个LED类似一个小太阳发出全光谱 ...

说的有道理,混装的不同色谱的灯芯之间的距离长的有十几公分,混合出来的光肯定有杂散和交叉,纯度大打折扣。

另外观察几年前买的飞利浦3.5瓦E27螺口的灯,光照很明亮,也不发热,且寿命很长很长。现在的LED灯,动辄几十瓦甚至上百瓦,到但亮度并没有成倍的增加,热量反而翻倍的增长。是技术落后了还是因成本质量下降了?

网友C:
这驱动,好像两组灯珠会同时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驱动,好像两组灯珠会同时亮。

是的,两组灯珠单独亮,分别是暖光和白光,混合亮是中性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知道电路图来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就是两个普通的led驱动器和一个红外接收器组合在一起。无极调光大概调的是占空比。

网友D:
这个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呀!!!

这个怎么讲?具体说说

网友E:
那个黄光太暗了,我都是改一下变2挡,白光和中性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黄光太暗了,我都是改一下变2挡,白光和中性光。

请教下是怎么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是怎么改的?

以前发过这个贴子,你参考一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944-1-1.html13楼是我改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发过这个贴子,你参考一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944-1-1.html13楼是我改的思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