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美的56W双色吸顶灯 质量不错 温度超低 ……

楼主(2024-11-25):
  之前是用 正泰36W双色  总感觉不行 ,逛黄鱼 看见的 弄俩试一试  完美  是真亮  双色是全部灯珠   单 白光 黄光 一半灯珠亮 ,亮十几分钟 板子温度 温温的 ,雷士36W  烫手  ……

  随便  上两张之前论坛爆火的米霍克  给驱动开些透风空……

  最后是店家  单个 加8块运费  ……

网友:
这驱动做工可以

网友:
价钱超值,质量可以。

网友:
铝基板面积挺大的

网友A:
我不信,除非用大铝板加风扇吹散热,否则这么大功率都烫手

网友:
五十几瓦的功率开了十几分钟温度才温温的?楼主是在漠河室外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信,除非用大铝板加风扇吹散热,否则这么大功率都烫手

正常的,大面积铝基板被动散热效果很强的,我的还更大,圆形40CM,还是铁皮的,温度稳定。

网友:
大多数是散热不良坏

网友:
看样子不错,只要温升不大,基本都能长寿

网友:
这做工、用料估计价钱不便宜

网友:
美的品牌的灯大多数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可以,就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牌货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买多了,这是多买了多少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说的装在灯上使用微热吧?

驱动做工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