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过很多PE,还是觉得微PE值得推荐

楼主(2024-11-25):
单位电脑很多,经常需要装系统,现在大部分都是用xpe方式,连U盘都不需要了,反正单位有文件服务器。
但还是经常需要维护系统,这个时候PE就很重要了,用过不少pe软件,最后发现还是微pe好用,小巧简洁,没有夹带私货,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
我也用微pe,干净没有强制装乱七八糟的。

网友A:
没网络支持的,没内置大量工具的不用,我喜欢550-750m的pe

网友:
我也用微pe
后来发现同样叫微pe,有两个软件了,也不知道哪个是蹭流量的

网友:
IT天空的优启通的也还行吧。。。。。。。。。。。。。。

网友:
单位的系统主管不应该自己做一个PE?

网友:
说的不错,微pe比较干净

网友:
微PE确实好用

网友B:
U启动UEFI版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网络支持的,没内置大量工具的不用,我喜欢550-750m的pe

550-750m的pe

这是哪个PE?

怎么从未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启动UEFI版也不错

优启通还是U启动?

网友:
对,这年头值得信任的PE 也就是微P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启通还是U启动?

U启动

网友:
U启动也不错,手上常备就是两个pe系统

网友:
微PE好用也干净

网友:
与楼主有同感。现在手头只剩下微pe。

网友:
我用微PE安装过几次系统,有的安装成了,有几次出现了各种问题安装不成,然后我又换了其它PE搞定了,所以现在我几乎上不用微PE了。

网友:
我用杏雨梨云 ,和你们都不一样.....

网友:
微PE的功能就日常维护系统来说,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