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 这不就是新一代的低端之王吗?评测/拆解/电路/校准/改进/缺陷

楼主(2024-11-25):
其实老早就注意到天宇T21L了,也有网友建议我玩一下,但是,看到样子好像也没啥,T21同系列的表也有两个了,所以一致没有玩!最近有网友爆料速度很快,跟136B+一样了,顿时来了兴趣!

几十块钱的表能做到这个样子,妥妥的神表啊!
我就不长篇大论了。捡重点说
1.速度真的快,电阻挡跟136B+一样快。你说T21L更快也行。
但是,T21L测电容可以做到秒出结果,测量1mF电容,不超过3秒出结果。电容速度能把136B+秒成渣!
2.它还能测电感,虽然,测电感不是万用表的强项,临时拿来测个大概也还凑合。众仪102L小表也有测电感功能,我感觉T21L比众仪的好用一些。
3.你能想象吗?这便宜表交流频响竟然还挺好!当然,频响属于那种不上不下的,其实也没啥用。
4.二极管挡输出3.2V多,量程却能到3.1V以上。这样的设计,可以发现更多的反向轻微击穿的管子!
5.有个外置24C02存储器(相关讨论),里面的数据跟DTM0660几乎一样(189楼坛友上传了原始备份)。
6.换电容改进稳定性测试: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164-1-1.html
7.晶振是8M,校准跟SD7500系列芯片相似度比较高!100mV,100KΩ,100μA,10mA,1A校准。(电容我没试过)
8.校准方法:按住功能键开机,出现一个类似版本号的显示,再连续按功能键,屏幕出现0,右上角有个自动关机符号闪烁!各挡位输入标准值按hold校准。

更新到178楼。

楼主:
华瑞昇CR216-M1_SC万用表规格书

厂家工程师电脑硬盘坏了,好多数据丢失了,芯片资料他又跟台湾人要了。刚刚发给我了。

楼主:
T21L精度测试。

网友:
我擦,完美。牛逼PLUS,DTM0660可以安心的走了,明天估计大规模上市,19999计数的话也是完美 NICE

网友A:
背面自带磁铁,这点也不错。

网友:
38 18 44 02,我靠,这货不就是0660的终极版本吗,如果能19999,能测量变频器,能分量程校准,用料好一些,这不就是小87V吗

网友:
小白表示日常用个XX商城白嫖来的炮灰表量个电压、通断就行了

网友:
我靠牛逼了
这是个好东西啊
可惜暂时我用不上表了,工作忙,又不和电工相关,否则高低搞一个
我估计还能干一两年,等它的升级款吧

网友:
我觉得炮灰表就够用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啥时来测测T58C看看咋样

楼主:
测变频器电压不太准,但也凑合,至少不会乱跳。
测变频器频率乱跳,但也不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那种跳。
交流频响,虽然也不算多高,但是比0660的表是强太多了。

网友B:
600.5mv,1v,6.005v,这几个怎么看起来线性可能有点问题。
能不能1v-6v,1v递进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自带磁铁,这点也不错。

我的拆掉了,经常吸住小号工具找不到

网友C:
9999有希望。。。交流频响比一般表好太多!

网友:
大佬都觉得可以的仪表,应该不差,遗憾竟然没有拆机图,这不像你的性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5mv,1v,6.005v,这几个怎么看起来线性可能有点问题。
能不能1v-6v,1v递进测一下看看 ...

没校准之前确实差点意思,不过这种级别的表,这精度线性足够了!校准之后就比较好了,虽然这表校准只有100mV一个校准点。

楼主:
电压挡只有一个100mV校准点,这点比较遗憾。很难照顾到所有量程的精度。但是,比同样只有一个校准的7500系列好很多,而且没次数限制。

楼主:
用料做工就是这个级别的正常水平。笔座通用性还行,不像很多低端表,有的松有的紧。
背光不好,灯珠位置亮瞎眼,但整个屏幕黯淡无光!一点都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99有希望。。。交流频响比一般表好太多!

是啊,这个表的频响非常的不错了,如果众仪做19999分量程校准,芯片前途无量,如果国产厂家愿意做500元这个芯片的表,绝对能对标福禄克87v 28ii,

网友:
这大芯片

不错啊

网友:
我靠,芯片这么大,如果能全档位校准,就厉害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