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硕日ML2420组装小记(24.11.29更新)

楼主(2024-11-25):
学习了坛子里大神玩板过程,也入手了一块2420板子,然后跟着@猪小呆 提供的链接入手了蓝牙模块、散热板、电感、外壳等辅件。板子到手后,手机和电脑都能正连接,然后开始进行外壳组装。

网友:
恭喜楼主组装成功!

网友:
恭喜成功,我的还没动手,只顾折腾别的东西了

网友A:
蓝色的膜这么不撕掉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膜这么不撕掉影响散热

等螺丝中,螺丝还没到,所以未撕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螺丝中,螺丝还没到,所以未撕膜

铝板有鳍吗??光铝板会不会散热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有鳍吗??光铝板会不会散热不够

光板的,没有鳍,散热面积还算可以,20*10*0.4

楼主:
故障灯应该用红色LED比较显眼,当时组装手头没有找到红色的,所以就用了4个绿色的。算是一点不完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板的,没有鳍,散热面积还算可以,20*10*0.4

闷在盒子里热量散不出去,我考虑再加个温控风扇

网友B:
另外背面几个管子要加硅胶散热垫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闷在盒子里热量散不出去,我考虑再加个温控风扇

风扇可以加侧面,不过是不是有点费电呢另外主板连接蓝牙处我焊的排针,蓝牙把排针去了,改的插座。这样可以连接电脑时把蓝牙拿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背面几个管子要加硅胶散热垫绝缘

等螺丝中,散热垫也买了,等螺丝到了,安装后再上成品图片

网友:
恭喜 你成功入坑

网友:
要啥散热风扇呀,铝板直接贴阳台磁砖上散热

网友C:
如何固定散热器到管子上,各位亲有没有螺丝,弹性垫片之类的现成作业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固定散热器到管子上,各位亲有没有螺丝,弹性垫片之类的现成作业推荐。 ...

等螺丝、板子正面的绝缘垫到了就上图片了

网友D:
电脑软件和手机软件可以发我吗?怎么连上的?要修改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软件和手机软件可以发我吗?怎么连上的?要修改参数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369230&page=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ghlight=&page=1    软件和设置在这两个贴子都有的,我也是主要参考这2个帖子玩的

网友E:
铝板孔是自己攻牙的嘛?你用M3螺丝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板孔是自己攻牙的嘛?你用M3螺丝还是

铝板直接钻的孔,然后用M4*16螺丝固定,螺丝帽加绝缘垫片在主板位置,螺丝还没到,等螺丝到后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