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凡事均有第一次,边学边拆维修PS5视频插座松脱

楼主(2024-11-25):
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更新过帖子了,刚好朋友有台PS5,被他暴力插坏了HDMI口,让我帮忙看看能不能修。PS5这机器之前也没拆修过,先上B站看了几遍官方拆机视频,动手吧。
我们先从有PS标志的这面开始拆,稍微用力抬起有PS标志的这个角,往上一推就行了:

翻转另一面,还是从同一个角,稍微抬起,往上推:

去掉白色外罩之后的样子:

撕掉左边的黑色贴纸,里面有一条光驱的电源线要拔掉,右边有PCIE插槽盖、排风口栅格、保修贴和散热风扇都拆了:

拆掉外壳上的所有螺丝,长短不一,小心翻开上盖,下边还有一根光驱的排线,压住金属片轻轻扯下来:

拿掉上盖,里面是一块大大的铝板,上面拧了几十个内六角螺丝,拆得手软:

拔掉WIFI天线,稍微用力撬开金属板,映入眼帘的是CPU固定座:

拆掉CPU座子,轻轻搬开并取出主板,我擦了擦双眼,定了定神再看-----没错,这是液金:

再看看主板,CPU上面的也是液金:

拆开主板时HDMI口已经掉地上了,捡起来看看,这种断法,得有多暴力的操作啊!给CPU和散热器的液金位置盖上塑料板,平放,赶紧下单购买HDMI端子座吧;

净等到货,一下买了两个有备无患:

清理干净主板上残留的座子,仔细观察主板焊盘没有损伤,预上锡准备焊上插座:

先吹上引脚,放大镜和万用表仔细检查有没有问题:

然后焊好插座两边的固定引脚,这里是大面积接地,需要用热风枪调200度预热主板后再用大功率铬铁焊接(拆也是这样拆的):

最后重新涂好液金,反过程装好机器测试没有问题,拧齐螺丝装好外壳开机正常。注意液金我并没有更换,原机液金量很充足,核心周围都是挤出来的液金,小心收集起来就可以用了:

先玩一场暗黑神话:悟空试试,玩个把小时没有异常,维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沙发顶贴!

谢谢捧场

网友B:
不知不觉已经是PS5了,想当年一帮哥们在宿舍打着PS2里面的FIFA呼天抢地的嚎叫犹在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不觉已经是PS5了,想当年一帮哥们在宿舍打着PS2里面的FIFA呼天抢地的嚎叫犹在耳边!
...

是的,目前最新的好像是PS5 PRO。

网友:
这也太暴力了

网友:
HDMI底座怼坏的也是狠人

网友:
座子脱落没扯坏pcb上的线路算是幸运的

网友:
还好底座焊盘没有损坏,万幸了要不然要飞线了

网友:
能修的一般都是小毛病
大毛病还真没谁能修

网友:
这是怎么对坏的?

网友:
这是细活,,谢谢分享。。。

网友:
考验的都是焊接技术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恭喜,焊盘都在。。。

网友:
我还以为是photoshop

网友:
HDMI插座都怼掉了,焊盘居然没事,看来之前焊接不牢啊

网友:
怼坏的也是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