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太绝了!这么小巧实用的便携电烙铁

楼主(2024-11-25):
重新做了一个更小的电烙铁。上视频

楼主:
总结一下优点。续航靠谱。满足正常外出工作。 绕线模式,可以方便收纳手柄,保护开关和充电接口,不会误触发开启和防止短路。正常的c210焊笔功率回温速度很快不是装18650电池的电烙铁能比的,秒杀他们。焊笔线软,比数据线的效果好非常多。还有开机速度 按上电源就开机,不需要按别的按键。还可以改装用470电烙铁外接48v电源。 另外稍微大一点,松开线到开机加热进入工作状态5秒就够了时间秒杀他们。

网友:
妥妥的锂电款

网友A:
这么小估计电池扛不了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B:
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双色打印挺好看的

网友:
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移动便携,适合户外作业

网友C:
真小巧,定价格没有?

网友:
这个具体怎么个构造

网友:
电池多少伏的?

网友:
还真的很小巧。

网友:
非常小巧玲珑。

网友:
蛮好。
续航能有一个钟头么?

网友:
户外可以用,但时间用分钟计算,估计小于10

网友:
这电池能用30分钟不?

网友:
续航应该是没问题的 烙铁也就冷态启动和怼大焊点的时候功耗大点 ,正常小焊点和恒温状态这种小热容头子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估计电池扛不了长时间连续工作

6个18650电池。大款的6个21700电池。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算一下就知道。烧水都可以烧一个小时。工作一天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多长时间呢?

6个18650电池。大款的6个21700电池。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算一下就知道。烧水都可以烧一个小时。工作一天没有问题。 相当于2万毫安时 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小巧,定价格没有?

有在二手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