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论pvc电工胶带的寿命

楼主(2024-11-25):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的电源线外皮破损了,买了一卷视贝电工胶带,缠啊缠,里一圈外一圈,大家看看能坚持几年不开胶啊?

网友:
最多两个月。热缩管好一点

网友:
缠成木乃伊

能把你送走

网友:
没有韧性,时间一长就破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线换上

网友:
天冷了,插头根部容易破皮,裂开

网友:
这个要看使用环境,如果长期在室内用,可以用很多年;如果在室外用,我缠过室外电线接头,也就一两年就废了,风吹日晒加雨淋,风化老化很严重,所以用的时间就短。

网友:
上弹力电胶布   电缆用的那种

网友:
还是用热缩管然后加AB胶,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
用704胶然后加热缩管,效果好。

网友:
现在的电工胶都比较差,热一点胶溶发粘,如果修粘过胶的的地方,满手都是,非常恶心

网友:
没问题呀,能用到电器损坏!!!

网友:
脱胶粘呼呼的

网友:
外面套个热缩管,就毕竟耐用

网友:
末端来个勒死狗

网友:
前天刚修个这样的,用704一层一层涂上,把缝隙填满,干后光滑。胶带开后粘乎乎的。

网友:
1.有4倍热缩管,且里侧带胶,套上后热缩,比这好看,结实。2.直接换根线,一了百了,几块钱而已。3.如果是8字头,有装配式的8字头卖,换上也可以。

网友:
先用胶布包,再用热缩管,绝对稳固安全

网友:
最后收口的地方打点502胶

网友:
住友的超薄还是可以的 本地渠道买过几卷。耐候性还是很不错的。材质是不是PVC道却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