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丰田卡罗拉2018款(K313变速箱)更换变速箱油和滤油网总成图解

楼主(2024-11-25):
保养手册只有说重载车辆8W公里或者4年更换变速箱油,普通车况每年检查,必要更换。
按照维修手册,需要3次放油,要2桶4L原厂CVT油。
具体过程参照维修手册,很详细。

先把左边发动机护板拆了。
车辆开到保养架方便放油。

6MM内六角旋开放油螺丝,要用钢管加长,不然旋不下来。

旋进去,从左边标有FE的加油螺丝用油泵(我用的是航模的加油泵)加入和放出来相等的变速箱油。

新旧油对比,颜色差异还是很明显,旧油明显变黑。

然后按照维修手册步骤启动发动机,让油在变速箱循环下。

在放油,拆下油底壳和过滤总成。

油底壳擦干净油腻。
油滤总成O型圈抹点新油,在装上去。
按照手册打好固定3颗螺丝的扭矩。

在把油底壳安装上去,打好扭 密封圈记得更换掉。

调节油位,具体参考手册,很详细。

加油口和放油口螺丝扭矩:

大功告成。

网友:
CVT,之前开过感觉换档很顺畅,听人说是无极变速...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A:
自己动手又省了一顿饭钱

网友B:
这玩意没滤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滤网的?

有,照片没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又省了一顿饭钱

好几顿,4儿子要1千多

网友:
动手也是一个乐趣

网友C:
你这车不水平,溢流液位可能有偏差

网友:
厉害,,操作够细致

网友D:
楼主厉害自己搞定了,我的车是斯柯达明锐自动挡,8万公里去京东养车重力换了一次变速箱油,作为一个专门的汽车保养店,还没有楼主做得专业,全程根本就没有使用力矩扳手。他的换油流程是先放油底壳的油,再放变速箱的油,把变速箱旧油放完后,把4升新的变速箱油全部压进变速箱里面去,锁紧变速箱和油底壳的螺丝,启动一下车辆循环一下,然后打开油底壳的螺丝,把油底壳多余的油放出来,油底壳里面的油也没有全部放完,发现他是凭感觉,我目测大概放出来了1.5升左右,所以新油应该是用不到4升油,也不知道这次换油换好没有,不过现在开车也感觉不到换前和换后有什么区别。看来变速箱油用重力换油,多换几次是最好的。自己换的话,买8升,也可以换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车不水平,溢流液位可能有偏差

调油位的时候开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自己搞定了,我的车是斯柯达明锐自动挡,8万公里去京东养车重力换了一次变速箱油,作为一个专门的 ...

除了没有扭力扳手以外是对了,我也是6AT,先放油,拆油底壳,清洗油底壳,换滤芯,换密封圈,上紧油底壳,加油,怠速PRD循环几次,放油(里面有油尺的,怠速情况下稀稀拉拉流就可以了),拧紧.....其实放出来的也就3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除了没有扭力扳手以外是对了,我也是6AT,先放油,拆油底壳,清洗油底壳,换滤芯,换密封圈,上紧油底壳,加油,怠 ...

我只换了一下变速箱油,其它的东西都没有换,等下次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换了一下变速箱油,其它的东西都没有换,等下次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再换。 ...

真是换了个寂寞啊,其实换滤芯是最关键的.....

网友:
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
楼主这个流程和指导手册都是棒棒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顿,4儿子要1千多

这还要去四儿子?一般修车店没这么黑啊

楼主:
油是从这边用小油泵慢慢泵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