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折腾了一天一夜黑苹果,一点成果都没有

楼主(2024-11-25):
如题,电脑是联想昭阳,13代i7

想装黑苹果14.4,镜像下好了,恢复到硬盘了
先试了镜像自带的Clover,无法启动
再试了1.0.1版本的OC,config.plist用的是网上下的13代大小核plist,自己不会改,还是无法启动

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以前弄过,老费劲了,试玩了一会,又改回来了

网友:
整好了也没用,不如w好用

网友:
找售后去吧

网友:
找教程,严格按教程走,你是想送别人一台这相鸡鸡让别人安装录相给你看?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玩玩可以,实际使用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这个过程相对来说  比较麻烦

有一个 OC的网站  自己去找找吧   里边讲了很多  要有耐心

网友:
刚把一台改了屏的ThinkPad X230整好黑苹果,也不想追新了,就继续Mojave,安装过程还好,只是因为改屏机,好几次因为开启hidpi调整分辨率的原因,给整黑屏或者花屏了,最后只能重新装系统

网友:
黑苹果困难的就是要找大神做好的efi,或者付费定制,有efi引导进入系统就好说了

网友:
曾经折腾了4天黑苹果,好奇心满足后又折腾回去了!

网友:
黑苹果玩的就是装系统过程中的折腾劲头,等劲头过了,就会发现还不如windows用的习惯。所以使用习惯很难改变

网友:
使用习惯很难改变

网友:
本人也折腾过很久的黑苹果,最终修成正果,家里3台台式被我整成黑苹果加win10双系统,非常的耐斯,你这个配置不低,查一下有没有成功案例,建议用CC黑苹果工具找一下EFI,一个个相近的试,黑苹果99% 都是EFI问题,EFI就像一把打开黑苹果大门的钥匙,找到你电脑对应的EFI,后面进了系统就是各种驱动的问题了,就相对简单很多了,好像配置太高黑苹果不支持了,你查一下你这类配置有没有人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