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北汽EU5-R550智领版座椅加热故障维修

楼主(2024-11-25):
去年大头买的二手EU5前边发过帖子,之前换了轮毂轴承,修了自适应巡航,又换4条玲珑加宽轮胎,加宽轮胎之后出现了100以上方向盘抖的问题,做了定位,做了动平衡,修复了轮毂失圆,换了摆臂换了半轴减震器都没有解决,最后保修了两条新轮胎换上还是不行,没办法退了两条换的朝阳放前轮,玲珑放后轮立刻好了。这两天天气冷,打开座椅加热发现座椅加热不能用了,按按钮无反应不显示,通风可以用,白天忙完工作,抽出时间看了一下维修手册电路图。

通过电路图看到加热丝有三根线,电源地线还有一个ntc电阻的正线,开始怀疑是加热丝断了,然后拆开了控制器插头想测一下电阻。看了一下,发现插头位置有高温老化的痕迹

拆开控制器后发现老化的位置旁边的引脚也是相同的角位(这个控制器的插角十和11内部是相通的。现在11的位置烧毁,把它调到十的位置),就是把老化的点位和空脚换了一下

装上试还是不行,测了控制器里边儿没有短路,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故障。
测量加热丝有三欧的电阻,测量电源和IG供电都正常,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20安短接加热丝控制脚。电源和控制点连通后大概有4.3左右的电流

热成像看加热丝工作正常证明加热丝并没有坏

那就考虑控制回路问题,检查NTC+和地之间电阻无穷大,手上刚好有一个4.7k的可调电阻,脚位并联4.7k电阻到地,加热开启正常

开北汽车电车学无止境!我工作的时候都没这么仔细修过车,自从开上这个车之后,我修车的技术大大增长,最后再吐槽一下这个北汽的维修手册,很简陋,只是说比没有强根本角位的电压和电阻没有能够查到的详解的内容。
全靠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感谢回复

网友:
开北汽汽车,走维修之路!

网友B:
楼主可以成为专业的汽车维修师傅了。

网友C:
早些年不是说开比亚迪油车成修车大师么哈哈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厉害,自己能修

网友D:
换宽胎过百方向盘抖动,这个现象少见

网友E:
哈哈,维修技能持续增长。
这放汽修那里属于疑难杂症,没有500块想都别想。

网友F:
开这个车被培养成汽修高手了啊

网友:
到底什么故障呢

网友:
北汽的车真不建议小白下手,小问题多多,当然楼主这种老师傅可以越修越升级

网友:
所以你应该怎么感谢北汽?要不把学费交一下

网友:
以后修车的门槛更高了
必须要高低压电工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成为专业的汽车维修师傅了。

以前确实修过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不是说开比亚迪油车成修车大师么哈哈

笛子可不敢说啊!反正我不喜欢,当然北汽我也不喜欢,只是价位合适电池合适,现在看这车买的太贵了

楼主: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宽胎过百方向盘抖动,这个现象少见

对啊!以至于修这个问题花了有1000元才最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维修技能持续增长。
这放汽修那里属于疑难杂症,没有500块想都别想。 ...

这个真花钱修就不如买个加热坐垫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这个车被培养成汽修高手了啊

是啊!这车研究的,当时买新车可不便宜,我二手车买的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