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换扬声器 ,给风扇加油

楼主(2024-11-25):
老笔记本了,该响的不响,不该响的声音巨大。

拆机,以前发过帖子

喇叭

喇叭的橡皮圈老化碎了,用胶带粘了下,能发声,声音小且变音。

换上

风扇,双滚轮的,这从听从了论坛的一个帖子说上润滑脂,

装回去。

喇叭声音不变音了,但声音小,应该是喇叭功率太小的原因。

风扇声音噪音小了一点点, 应该是磨损了,上油脂也不行了?

网友:
风扇换轴承就好了

网友:
换新的理由有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我都是把风扇孔用面巾纸一条念细把里面油泥清理完再加润滑脂,拆一次风扇也不清洗一下全是灰

网友A:
最好方法是换上个新风扇

网友:
该淘汰了,很多都老化了

网友:
没腔体的喇叭

网友B:
很多笔记本的扬声器都不如手机的声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笔记本的扬声器都不如手机的声音好。

确实手机外放的声音比笔记本的好听,笔记本的落寞,都在看手机了!

网友:
随便换个风扇吧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中性笔笔芯后面那段密封油,来润滑风扇,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方法是换上个新风扇

对,“最好方法是换上个新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方法是换上个新风扇

还是换个新笔记本更好,就是有点费钱

网友:
膜破了全靠胶带坚持,圆的换椭圆的,比胶粘应急的效果要好!

网友:
风扇加油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老本本的,维护下凑合用用

网友:
修好了又能再战30年。

网友:
GDP又少了5千